[STM8]
为何用仿真器单步进不了函数

楼主:
查找也找不到函数,为何用仿真器单步进不了函数?

网友A(2016-08-30):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想进入子函数内部来调试吗,你里面设置个断点没,或者,设计的不幸吧,没试过,都是在主函数里执行的,除非你子函数在主函数体里面吧。

网友B:
快捷键错了?

网友C:
STEP OVER 和 STEP INTO 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想进入子函数内部来调试吗,你里面设置个断点没,或者,设计的不幸吧,没试过,都是在 ...

上面截图中的红色是断点,我想用单步进入Menu_Display(LCD_power)函数中去(因为我查找不到这个函数的子程序),但单步只在定时中断中跑,为何总进不了函数。我主要目的是要找到这个函数。

网友D:
查找 函数 直接 查找就行了,如果发现不了有可能是使用了库

楼主:
估计找不到的函数就在C文件中,仿真时有提示找不到文件,但可以仿真。

楼主:
为何找不到c文件,却可以编译通过呢?有点不明白。而且上图中的函数查找不到,但可以编译通过,虽然仿真时提示找不到C文件,但仿真也能运行,所以非常困惑

网友A:
你定位一下文件,看看有没有,比如找到某个头文件的函数,然后定位。

网友E:
如果这个函数在lib中,那么源代码级调试,进不去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