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中做完封装就不能再修改?

楼主(2016-08-30):
allegro中做完封装就不能再修改?不能再查看了? protel中可以方便的看封装库和修改
allegro中一个封装好几个文件 .dra .psm...   protel中一个库文件中很多封装。
初学allegro,感到很不适应。

网友A:
库文件可以再打开那个dra文件编辑的,随便改,主要是dra,建议dra设置好文件打开方式(dsn、brd等也一样),这样比较方便,而psm文件只是它对应的图形描述文件。
如果已经调入PCB了,库改完后还要在PCB中Update一下。

网友B:
改dra文件就行了 么

网友C(2016-11-23):
在allegro中都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