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110出现问题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8-30):
正常VOUT应该是3.3V

网友A:
先查电路,再查PCB,再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没动作亦即没作用亦即不工作亦即**亦即睡着了亦即动也不动。反之有动作了的波形。 ...

焊了两块板子,两块板子都没有输出

网友C:
排除焊接问题,同比例降低反馈电阻阻值看看,虽然没看到手册上讲FB要一定电流。但1M会不会太大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