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51单片机头文件reg51.h详解

楼主(2016-08-30):
我们在用c语言编程时往往第一行就是头文件,51单片机为reg51.h或reg52.h,51单片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头文件里面内容不多,像飞思卡尔、ARM系列的单片机头文件往往内容就非常多,尽管如此,对一些初次接触单片机的朋友来说,51的头文件还是搞不太清楚,今天具体来说明一下。

       1文件包含处理概念

所谓“文件包含”是指在一个文件内将另外一个文件的内容全部包含进来。因为被包含的文件中的一些定义和命令使用的频率很高,几乎每个程序中都可能要用到,为了提高编程效率,减少编程人员的重得劳动,将这些定义和命令单独组成一个文件,如reg51.h,然后用#include<reg51.h>包含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就相当于工业上的标准零件,拿来直接用就可以了。
     2)寄存器地址及位地址声明的原因
    reg51.h里面主要是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声明,对可以位寻址的,还包括一些位地址的声明,如果如sfr P1=0x80; sfr IE=0xA8;sbit EA=0xAF等。

sfr P1 = 0x90这句话表示:P1口所对应的特殊功能寄存器P1在内存中的地址为0x80,sbit EA=0xAF这句话表示EA这一位的地址为0xAF。
        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使用很频繁的sfr和sbit。

sfr表示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意思,它并非标准C语言的关键字,而是Keil为能直接访问80C51中的SFR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其用法是: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名=地址值(注意对于头文件里“特殊功能寄存器名”,用户实际上也可以修改的,如P1=0x80,也可改为A1=0x80,但sfr  和地址值则不能更改,否者会编译出错。)
   sbit 表示位的意思,它也是非标准C语言的关键字,编写程序时如需操作寄存器的某一位(可位寻址的寄存器才能用)时,需定义一个位变量,此时就要要到sbit,如sbit deng=P1^0,sbit EA   = 0xAF;需要注意的是,位定义时有些特殊, 用法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sbit位变量名=寄存器位地址值

第二种方法:sbit位变量名=SFR名称^寄存器位值(0-7)

第三种方法:sbit位变量名=SFR地址值^寄存器位值

如:

sbit IT0=0x88(1)说明:0x88是IT0的位地址值

sbit  deng=P1^2(2)说明:其中P1必须先用sfr定义好

sbit EA=0xA8^7(3)说明:0xA8就是IE寄存器的地址值
    以上三种定义方法需注意的是 IT0 deng EA可由用户随便定义,但必须满足C语言对变量名的定义规则。除些外其它的则必须按照上面的格式写,如“名称^变量位地址值”中“^”,它是由keil软件的规定的 ,不能写成其它的,只能这样能才编译通过。
    以上是对寄存器地址和位地址的定义和声明作了解释,大家需要牢牢记住:只有对寄存器及相关位进行声明地址后,我们才能对其进行赋相关的值,keil软件才能编译通过。至于说为什么,这可能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3)内存、SFR、位、地址等的通俗解释

前面讲到了寄存器地址和位地址(前提能位寻址)声明的目的是为告诉C编译器相应寄存器及其位在内存中的地址,这样我们对寄存器及一些位赋的变量和数值才能正确保存,然后才能供CPU正确的调用,完成相应的功能。
    上段文字出现了寄存器(SFR)、位,地址、内存等,单片机学习过程中还会出现ROM、RAM等名词,可能大家觉得不是很好理解,这里可以通俗的解释一下,如下面三个图所示。
    我们把内存比作宾馆,ROM、RAM、SFR相当于宾馆里具体的有三种不同功能楼层(具体这个宾馆多少层即多少ROM、RAM、SFR,视各个宾馆或者每种单片机而不同),每层8个房间相当于8位,每个房间要么住男人要么住女人相当于每位要么放入数字1要么放入数字0,keil编译器就相当于宾馆的工作人员,旅客去住旅馆相当写程序的过程,住宾馆的人必须事先要给工作人员说你是哪一层哪一个房间(即声明寄存器地址和位地址,)宾馆工作人员才能把你带到你的房间里去(这里假设这个宾馆可以由旅客自己决定住哪个房间)。即:只有对寄存器及相关位进行声明地址后,我们才能对其进行赋相关的值,keil软件才能编译通过。

4)REG51.H头文件原文及解释
   打开reg51.h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此文件一般在C:\KEIL\C51\INC下 ,INC文件夹根目录里有不少头文件,并且里面还有很多以公司分类的文件夹,里面也都是相关产品的头文件。如果我们要使用自己写的头文件,使用的时候只需把对应头文件拷贝到INC文件夹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