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RM7 运行重启

楼主(2016-08-30):
ATM7移植UC/OSII,编译环境MDK4 ,运行一段时间会重启。(看门狗复位,间隔十几分钟,有时个把小时重启);

说明:与上位机通信,上位机每5秒向ARM7下发,130字节左右数据。
        若不与上位通信,即单机运行,跑一晚上正常。不知是何原因,请大师指点一二。

楼主:
串口缓存空间512字节

楼主:
不知如何定位,问题所在

楼主:
波特率:115200

楼主:
8位数据,1位停止,无校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8位数据,1位停止,无校验

是不是看门狗引起的复位?

楼主:
是的,若无看门狗,程序会死机。

网友B:
接收数据是不是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