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电表测功率时候的互感器问题

楼主:
有个设备内置三相电表,A B C接待测设备的A B C ,互感器接A  C,互感器采用的是电流钳,为了方便客户操作,标注了进出方向,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在公司测试好待测设备的功率电流电压都OK,发给客户后,按照同样的操作,测出的功率出现问题,后面调换一个互感器的进出线方向后,功率数据正常,想请教一下,电表接互感器的时候,进线出线是根据电流方向来吗,如果判断交流电的进出方向,待测设备都是三相供电的,内有电机。做实验发现有时候互感器同时方向反了,电表测量的电流正确,功率是负数,有时候其中一互感器方向反了,功率可能是一半,问题是 我在E设备上验证好的互感器方向,到F设备互感器方向不正确了,求解

网友A(2016-08-30):
你的三相电能表在E设备上和F设备上联接不一样。

网友B:
能来张线路图吗

楼主:
表示没有额 ,电表集成到了设备里面,外面互感器是钳形的 ,接A C,电压接A B C,互感器在空调设备上实验确定了方向,测的了正确的功率,,标注了进出方向,然后设备发出后,到另外一个现场,客户按照原有的互感器进出线标志,测的功率不对了,后面发现其中一个互感器进出换一下方向,测的功率正常了,故请教,不同的三相电现场,互感器接入感应时候,如何判断三相电缆的电流方向,是否是例如空开到三相电设备就是电流流进设备,然后方向都是从空开到三相电设备这样进入互感器?

楼主:
如图这样

楼主:
每次电表的互感器Ia  Ic 没有接地 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相电能表在E设备上和F设备上联接不一样。

互感器同时反的时候 测的功率是负数,反一个的时候有时测量的是一半的功率

网友C:
你这个算是三相四线制的测功率了,关键是看一次边是什么,可能是线电压(一次边没有N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次电表的互感器Ia  Ic 没有接地 是否有影响;

明显设备是用三相三线制模式,因此线电压*线电流才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次电表的互感器Ia  Ic 没有接地 是否有影响;

右边那图是有问题的,电工原理说不通。对三相三线制设备,表计要取,IA,IC,UAB,UCB,B 线接表计的N位(如果没有PT的情况下)。

网友C:
看基本的电工书,二瓦特计测量三相三线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基本的电工书,二瓦特计测量三相三线制设备。

那张图是 三相三线 和三相四线公用的一个图, 一个产品,只是用三相三相用的时候用两个互感器  A C,三相四线的时候 用三个互感器

楼主:
N  不用看哦

楼主:
我想请教为什么  每次现场 两个电流钳的 方向会不一样  ,进出标准是在其中一个现场测试好了粘贴上,然后到其他地方测试出现其中一个要换过来

网友D(点评):
你确定现场方向都是对的?这个要用标准源来校,现场有可能也是错的

网友D:
会有严重问题的,我们是做发电机产品的,你这种情况经常会有,如果乱接的话,功率会乱的,必须要保证相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有严重问题的,我们是做发电机产品的,你这种情况经常会有,如果乱接的话,功率会乱的,必须要保证相序 ...

你好,就是这个相序的方向,每个现场是不一样的吗,接互感器的时候;比如,为了方便客户操作,我在其中一个现场对电流钳标定好进出方向,到其他现场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重新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有严重问题的,我们是做发电机产品的,你这种情况经常会有,如果乱接的话,功率会乱的,必须要保证相序 ...

如何保证相序的正确了

网友D(点评):
有标准源的,你按那个来校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有严重问题的,我们是做发电机产品的,你这种情况经常会有,如果乱接的话,功率会乱的,必须要保证相序 ...

哦 我指一次侧 穿线时候的方向,是安装 电源侧为进线,负载侧为出线吗

网友D(点评):
一般是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