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8V TTL转成RS232的芯片?

楼主(2016-08-30):
想找个电平转换芯片,一边是1.8V的UART,一边是标准的RS232,供电只能找出3.3V和5V.
想做一个这样的模块,希望做成指甲大小,所以想找个单芯片的方案,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A:
1.8V供电的不好找啊,电荷泵级数太高了
不妨找3.3V的加两个NMOS做

网友B:
用max3222就可以了,3.3V供电, 输入1.5V就是高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ax3222就可以了,3.3V供电, 输入1.5V就是高电平了。

谢谢,我找看看,我想把它做得小小的塞进平板电脑里面.

网友C(2019-12-27):
你好,在吗?请问一下有找到1V8转RS232单芯片的方案吗?我这边遇到同样的问题,想咨询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