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不能对定义的数组赋值

楼主(2016-08-30):
定义了两个数组,其中一个正常使用,另一个同样的方式定义的,但是不能对它赋值,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定义的数组占用空间太长了?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B:
怎么定义的?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定义的?有多大?

char SCIBRXBuf[17];

网友C:
17,换16试试。

楼主:
换了也不行,最开始定义的时候初始化不行,后面赋值也不行

网友D:
全局or临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局or临时?

全局的

楼主:
我现在觉得奇怪的是我的两个数组都是同样定义的,图片里面划线的两个数组。初始化也是用的相同的方法,但是只有下面的DATATXBuf那个数组里面元素的值是正确的,上面DATARXBuf数组里面的值是错的。

楼主:
各位大神,求助啊

楼主: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困扰了好久了,最近一段时间在忙其他事,现在又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2016-10-12):
char SCIBRXBuf[17]={,,,,,}试下,为什么要一个个的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ar SCIBRXBuf[17]={,,,,,}试下,为什么要一个个的写

这样效果也是一样的,只是最开始习惯这样赋值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其实严格来说本来就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CCS3.3的BUG,我的程序基本上没怎么改,我只是把我的2812的Flash先完全擦除了,然后再烧写进去就可以了,我觉得很无语,找了很久居然是这个原因,不知道其他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如果也有类似的问题,不妨用我的方法试试,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