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stm32 boot启动经验

楼主(2016-08-30):
STM32三种启动模式对应的存储介质均是芯片内置的,它们是:
1)用户闪存 = 芯片内置的Flash。
2)SRAM = 芯片内置的RAM区,就是内存啦。
3)系统存储器 = 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芯片出厂时在这个区域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就是通常说的ISP程序。这个区 域的内容在芯片出厂后没有人能够修改或擦除,即它是一个ROM区。
在每个STM32的芯片上都有两个管脚BOOT0和BOOT1,这两个管脚在芯片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芯片复位后从哪个区域开始执 行程序

不同的下载方式对应STM32启动方式也不同,如下图是STM32三种启动方式:
    ● 第一种启动方式是最常用的用户FLASH启动,正常工作就在这种模式下,STM32的FLASH可以擦出10万次,所以不用担心芯片哪天会被擦爆!
    ● 第二种启动方式是系统存储器启动方式,即我们常说的串口下载方式(ISP),不建议使用这种,速度比较慢。STM32 中自带的BootLoader就是在这种启动方式中,如果出现程序硬件错误的话可以切换BOOT0/1到该模式下重新烧写Flash即可恢复正常。
    ● 第三种启动方式是STM32内嵌的SRAM启动。该模式用于调试。

在系统上电的时候,cpu首先根据这两个脚来确定是哪种模式的启动,然后就是把相应模式的起始地址映射到0地址处,并从0地址处开始执行。
在芯片出厂时,ST烧写了一个bootloader到rom中,也就是system memory。这个bootloader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uart1下载程序到内置flash中去。工作流程如下:

system memory boot模式,在执行完成它的任务之后是必须要退出的。这个退出方式是通过一次硬件reset来实现的。在reset的时候,必须要配置BOOT[1:0]这两个脚以使cpu在重启之后进入适当的模式。
要注意的是,一般不使用内置SRAM启动(BOOT1=1 BOOT0=1),因为SRAM掉电后数据就丢失。多数情况下SRAM只是在调试时使用,也可以做其他一些用途。如做故障的局部诊断,写一段小程序加载到SRAM中诊断板上的其他电路,或用此方法读写板上的Flash或EEPROM等。还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解除内部Flash的读写保护,当然解除读写保护的同时Flash的内容也被自动清除,以防止恶意的软件拷贝。
一般BOOT0和BOOT1跳线都跳到0( 地)
1)  Bootloader是在System Memory,这个区域必须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才能启动,正常工作状态下,这部分区域是被隔离开的,自动被绕开,Bootloader绝对不占用任何用户程序的资源。
简单地说:当你要使用ISP烧写数据到Flash时,需要设置Boot1和Boot0启动System Memory中的Bootloader;烧写完成后,再重新设置Boot1和Boot0启动Flash中你自己的程序,进入正常操作。
2)STM32中的Bootloader使用USART1做为通信端口,它使用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和偶校验,具有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

在使用开发板时不小心下载了个有问题的程序,然后就悲剧了。无法往芯片中烧写程序了。每次想下载程序都会弹出如下的两个错误对话框:

J-Link和STM32 芯片都不大可能就这么坏掉了。多半是烧写进去的软件有些问题,占用了相应的IO 管腿,导致无法利用J-Link与之通讯。那就想办法不让这个错误的程序运行了。例如下述代码如果烧写进去的话就会造成J-Link下次不能正常连接: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上述代码表示取消JTAG引脚功能,开始SWD引脚功能。

STM32 中是自带了BootLoader的,切换进BootLoader 中就可以了。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BOOT1、BOOT0两个跳线来选择启动模式。修改跳线将启动模式切换为上述的第二种方式:BOOT0=1,BOOT1=0。
断电,改跳线,重新上电,进入第二种方式:BOOT0=1,BOOT1=0,即STM32的BootLoader 模式。此时J-Link可以正常工作了,用J-Link 下载新的程序,下载成功。再断电,把跳线改回来第一种启动方式(BOOT0=0,BOOT1=0),重新上电,一切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A:
不同的下载方式对应STM32启动方式也不同。。

网友B:
bootloader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uart1下载程序到内置flash中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uart1下载程序到内置flash中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下载方式对应STM32启动方式也不同。。

恩,对的,bootloader只是个引导,剩下的活还是系统干

网友D:
所以有不少板子上,带个拨码开关,就是用于选择启动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有不少板子上,带个拨码开关,就是用于选择启动方式的。

恩,对的,
STM32支持3种启动模式!
感兴趣的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对的,bootloader只是个引导,剩下的活还是系统干

恩 是的 。

网友E:
cpu首先根据这两个脚来确定是哪种模式的启动,然后就是把相应模式的起始地址映射到0地址处,并从0地址处开始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首先根据这两个脚来确定是哪种模式的启动,然后就是把相应模式的起始地址映射到0地址处,并从0地址处开 ...

恩,对的,不同的Flash空间,对应不同的启动模式

网友D:
嗯,必须的研究研究,研究透了这个,才好深入学习。

网友F:
STM32中的Bootloader使用USART1做为通信端口,有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必须的研究研究,研究透了这个,才好深入学习。

都是基础知识,好好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