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STM32 FatFS 移植经验分享

楼主(2016-08-30):
前言与废话
        做项目时网找资料,不会的东西上网查阅一下多半可以解决,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会有所启发。最近由于项目的需要,仔细阅读了SD卡相关内容,顺藤摸瓜学习FatFS。网上关于SD卡和FatFS的内容非常的多,重复的部分我就不介绍了,我把移植和使用部分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我找来一些现成的代码研究一下,不用说看的是一头雾水。看FatFS示例代码,也不知如何移植。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慢慢的阅读FatFS的相关文档和范例代码,对于移植部分一点一点的研究,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
一、硬件准备
        开始移植之前,你必须要有一块SD卡。从形状上来说,有普通的SD卡,有很小的microSD卡,microSD卡就是手机中长见的TF卡。购买microSD卡的时候,往往会附带一个SD卡套,那么小个头的microSD卡就变成了普通的SD卡,接口都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您注意了,建议大家购买2G以下的SD卡(如果可以的话,买个128M的SD卡就可以达到实验的效果,价格也非常便宜)。刚开始移植的时候,我使用了4G的SD卡,但是发现程序无法完成SD卡的初始化。查阅网上相关的资料,发现SD卡技术已2G作为分界线,大于或者等于4G的卡属于高速SD卡,和小于或者等于4G的SD卡略有区别。
二、软件准备
        在进行移植之前,先编写一些最简单的STM32程序。在调试之前,我都会完成USART的初始化和发送函数,通过串口把STM32的运行状态打印出来,这样配合Jlink硬件调试,可以很快的找到错误。由于SD卡可以使用SPI进行读写操作,所以还需要完成SPI的初始化工作。
        先来说一下USART的操作,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系统的printf函数,所以还需要引入stdio头文件。在IAR中必须设定option的某个选项。如下图所示。

        除了完成USART的初始化工作以外,还需要重写fputc函数,具体的代码如下。
  • int fputc(int ch, FILE * f)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ch);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 ch;
  • }

然后说一下SPI的初始化工作。阅读网上的代码,发现STM32 V2的库函数和V3函数中,关于SPI端口初始化的部分还是有些出入的。
        V2库中,把SCK,MOSI,MISO全部设置为复用输出。而V3库中,SCK,MOSI设置为复用输出,而MISO设置为浮动输入。在SD的SPI接口中,SCK,MOSI和MOSI,甚至包括CS都使用了上拉电阻。
您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         没有上拉电阻时 MISO应该如何设置
由于我的开发板中没有使用上拉电阻,若设定MISO为浮动输入的话,或许会有某些问题,由于SD卡的输出端口驱动能力很弱,很有可能就接收不到返回数据,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MISO最后被我甚至成了上拉输入模式,具体的代码如下。(所以还是要相信过来人的电路图,老实的加一个上拉电阻。)
2.        SPI的模式应该如何选择
           SPI的速度不能太快,在初始化时时钟设为400k以下为宜。
3.        SPI的速度应该如何选择
           SD卡使用SPI的模式0和模式3,这两个模式是等价的。
  • void SPI1_Config(void)
  • {
  •   //使能APB2上相关时钟
  •   //使能SPI时钟,使能GPIOA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定义一个GPIO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SCK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自定义SPI结构体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双线双向全双工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主机模式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8位帧结构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时钟空闲时为低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第一个上升沿捕获数据。模式,0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MSS 端口软件控制,实际没有使用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SPI时钟72Mhz / 256 = 281.25K  < 400K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数据传输高位在前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初始化SPI1
  •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

除了初始化操作以外,还需要一个SPI发送函数和一个SPI接收函数。由于SPI是同步通信方式,所以SPI接收函数,实际上只需要发送0xFF就可以,具体的代码如下。
  • uint8_t SPI1_SendByte(uint8_t byte)
  • {
  •   //等待发送缓冲寄存器为空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发送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   //等待接收缓冲寄存器为非空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返回从SPI通信中接收到的数据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 uint8_t SPI1_ReceiveByte()
  • {
  •   //等待发送缓冲寄存器为空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发送数据,通过发送xff,获得返回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1, 0xff);
  •   //等待接收缓冲寄存器为非空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返回从SPI通信中接收到的数据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三、移植前的“心灵”准备
        “移植”实际上就是研究他人的代码,你必须敏锐的看清代码的核心内容,了解你必须要做什么,哪一些可以以后再实现。在移植的初步阶段,我建议您使用最简单的方法完成某些内容,而不是去重视代码效率。例如,在移植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延时函数,可以使用软件延时,可以配合Systick延时,甚至可以使用uCOS的延时函数。但是我建议您在面对选择的时候选择最简单的函数——软件延时,虽然它不准确效率也不高,但是您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他重要的内容中去,你会觉得移植是那么简单,而延时函数的效率提高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例如您在移植之前会查看FatFS中关于STM32的移植范例。在该范例中,有关于SD卡插入,SD卡上电控制,SD卡写保护检测的函数。除了这些函数之外,代码中通过宏定义的方法,可以选择使用DMA来传送SPI数据,初始化SD卡时使用低速SPI,读写块的时候使用高速SPI,虽然这些改动让您觉得代码强大而高效,但是对您的移植一定用处都没有。您需要从最简单的generic开始,如果从这个文件开始,您会觉得移植是那么的简单,仅需要十几分钟。我相信您看完**就会了,其实非常的简单。

四、移植开始——从generic开始
        您所需要操作的只是mmcbb文件,里面主要包括SD卡的初始化、读块和写块函数。其实修改仅需要三步。
        第一步,修改宏定义,添加合适的头文件,添加延时函数
        第二步,修改多字节发送函数
        第三步,修改多字节接收函数
        下面我通过原代码和移植代码的比较,来说明这个移植问题。
4.1  修改头文件和宏定义
原代码如下
  • /* Include device specific declareation file here */
  • #include <device.h>
  • /* Initialize MMC control port (CS/CLK/DI:output, DO/WP/INS:input) */
  • #define        INIT_PORT()        { init_port(); }
  • /* Delay n microseconds */
  • #define DLY_US(n)        { dly_us(n); }
  • #define CS_H()                bset(P0)           /* Set MMC CS "high" */
  • #define CS_L()                 bclr(P0)            /* Set MMC CS "low" */
  • #define CK_H()                bset(P1)           /* Set MMC SCLK "high" */
  • #define  CK_L()                bclr(P1)            /* Set MMC SCLK "low" */
  • #define DI_H()                 bset(P2)           /* Set MMC DI "high" */
  • #define DI_L()                 bclr(P2)            /* Set MMC DI "low" */
  • #define DO                     btest(P3)          /* Get MMC DO value (high:true, low:false) */
  • /* Socket: Card is inserted (yes:true, no:false, default:true) */
  • #define        INS                        (1)
  • /* Socket: Card is write protected (yes:true, no:false, default:false) */.
  • #define        WP                        (0)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 Include device specific declareation file here */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spi1.h"
  • #include <stdio.h>
  • /* Initialize MMC control port (CS/CLK/DI:output, DO/WP/INS:input) */
  • #define        INIT_PORT()        { init_port(); }
  • /* Set MMC CS "high" */
  • #define        CS_H()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7)
  • /* Set MMC CS "low" */
  • #define CS_L()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7)
  • /* Delay n microseconds */
  • #define DLY_US(n)        { dly_us(n); }
  • /* Socket: Card is inserted (yes:true, no:false, default:true) */
  • #define        INS                          (1)
  • /* Socket: Card is write protected (yes:true, no:false, default:false) */
  • #define        WP                          (0)

使用STM32时需要包含STM3210x头文件;spi1.h包括了spi相关操作函数。修改了CS操作的宏定义。
        除了一个宏定义外,还需要些一个延时函数和一个初始化函数。延时函数使用软件延时,很不精确,但是可以说明问题。初始化函数,只是配置CS端口,而SPI初始化工作在调用fatfs API函数时已完成初始化。(若是SPI初始化也完成了CS的操作,init_port()可以省略)
  • //初始化端口
  • void init_port()
  • {
  •   //初始化时钟GPIO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   //配置GPIOE.7
  •   //定义一个GPIO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软件演示函数
  • void dly_us(uint16_t n)
  • {
  •   for( ; n > 0 ; n--)
  •     for(uint8_t i = 100 ; i > 0 ; i--);
  • }

4.2 多字节发送函数
原代码和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static
  • void xmit_mmc (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sent */
  •         UINT bc                                /*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
  • )
  • {
  •         BYTE d;
  •         do {
  •                 d = *buff++;        /* Get a byte to be sent */
  •                 if (d & 0x80) DI_H(); else DI_L();        /* bit7 */
  •                 CK_H(); CK_L();
  •                 if (d & 0x40) DI_H(); else DI_L();        /* bit6 */
  •                 CK_H(); CK_L();
  •                 if (d & 0x20) DI_H(); else DI_L();        /* bit5 */
  •                 CK_H(); CK_L();
  •                 if (d & 0x10) DI_H(); else DI_L();        /* bit4 */
  •                 CK_H(); CK_L();
  •                 if (d & 0x08) DI_H(); else DI_L();        /* bit3 */
  •                 CK_H(); CK_L();
  •                 if (d & 0x04) DI_H(); else DI_L();        /* bit2 */
  •                 CK_H(); CK_L();
  •                 if (d & 0x02) DI_H(); else DI_L();        /* bit1 */
  •                 CK_H(); CK_L();
  •                 if (d & 0x01) DI_H(); else DI_L();        /* bit0 */
  •                 CK_H(); CK_L();
  •         } while (--bc);
  • }

==========修改后的代码===========
  • static void xmit_mmc (const BYTE* buff,        UINT bc)
  • {
  •         BYTE d;
  •         do {
  •     /* Get a byte to be sent */
  •         d = *buff++;
  •     //通过SPI发送
  •     SPI1_SendByte(d);
  •         } while (--bc);
  • }

4.3 多字节接收函数
原代码和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static
  • void rcvr_mmc (
  •         BYTE *buff,        /* Pointer to read buffer */
  •         UINT bc                /* Number of bytes to receive */
  • )
  • {
  •         BYTE r;
  •         DI_H();         /* Send 0xFF */
  •         do {
  •                 r = 0;   if (DO) r++;        /* bit7 */
  •                 CK_H(); CK_L();
  •                 r <<= 1; if (DO) r++;        /* bit6 */
  •                 CK_H(); CK_L();
  •                 r <<= 1; if (DO) r++;        /* bit5 */
  •                 CK_H(); CK_L();
  •                 r <<= 1; if (DO) r++;        /* bit4 */
  •                 CK_H(); CK_L();
  •                 r <<= 1; if (DO) r++;        /* bit3 */
  •                 CK_H(); CK_L();
  •                 r <<= 1; if (DO) r++;        /* bit2 */
  •                 CK_H(); CK_L();
  •                 r <<= 1; if (DO) r++;        /* bit1 */
  •                 CK_H(); CK_L();
  •                 r <<= 1; if (DO) r++;        /* bit0 */
  •                 CK_H(); CK_L();
  •                 *buff++ = r;                        /* Store a received byte */
  •         } while (--bc);
  • }

===========修改后的函数===========
  • static void rcvr_mmc ( BYTE *buff,        UINT bc        )
  • {
  •         BYTE r;
  •         do {
  •     //重新赋值
  •                 r = 0;
  •     //通过SPI获得数据
  •     r = SPI1_ReceiveByte();
  •     /* Store a received byte */
  •                 *buff++ = r;
  •         } while (--bc);
  • }

在这里多说一句,源代码中
DI_H();         /* Send 0xFF */
        作者的本意应该是把IO设为输入状态,51系列单片机就是这么操作的,但是写代码注释写成了发送0xFF,其实并不需要发送0xFF。
到这里就完成了fatfs的STM32移植工作,虽然只有简单的三步,但是却花了我整整三天的时间。我想您看了这样的描述,不知道能否在10分钟之内完成修改。

楼主:
五 FatFS初步使用
        接下来就是使用FatFS了,看了这个函数我找回了当初初学C语言的感觉,打开一个文件,然后读一些数据,然后创建另一个文件,在文件中写一些数据,最后关闭文件。
  • int main(void)
  • {
  •   //初始化Systick
  •   RCC_Config();
  •   //初始化串口
  •   USART1_Config();
  •   //初始化SPI1
  •   SPI1_Config();
  •   printf("start to read file\n");
  •   /* Register volume work area (never fails) */
  •   f_mount(0, &fatfs);
  •   printf("\nOpen a test file (test.txt).\n");
  • rc = f_open(&fil, "test.txt", FA_READ);
  • if (rc) die(rc);
  •         printf("\nType the file content.\n");
  •         for (;;) {
  •                 rc = f_read(&fil, buff, sizeof(buff), &br);        /* Read a chunk of file */
  •                 if (rc || !br) break;                                    /* Error or end of file */
  •                 for (i = 0; i < br; i++)                                /* Type the data */
  •                         putchar(buff);
  •         }
  •         if (rc) die(rc);
  •         printf("\nClose the file.\n");
  •         rc = f_close(&fil);
  •         if (rc) die(rc);
  •         printf("\nCreate a new file (hello.txt).\n");
  •         rc = f_open(&fil, "HELLO.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         if (rc) die(rc);
  •         printf("\nWrite a text data. (Hello world!)\n");
  •         rc = f_write(&fil, "Hello world!\r\n", 14, &bw);
  •         if (rc) die(rc);
  •         printf("%u bytes written.\n", bw);
  •         printf("\nClose the file.\n");
  •         rc = f_close(&fil);
  •         if (rc) die(rc);
  •   while (1)
  •   {
  •   }
  • }

如果出现失败的话,程序会进入die函数,该函数会输出错误代码,并进入一个无限循环。
通过串口的输出结果如下所示。

我再把SD卡从目标板上拿下,查看文件中的内容。的确hello.txt文件中写了hello world字符(应该还有回车和换行符)。

六         我的错误经历
        再快要移植成功的时候,我一运行程序,程序就进入die函数,并显示错误1,提示应该是SD卡操作错误。我通过断点调试和printf输出,把问题定位到发送cmd0处,返回的结果为一个非法的命令。我从CMD17命令入手,查阅了网上各位大神的经验,有说是发送命令的延时时候不够。但是照着这个修改之后问题存在,无奈之下在电脑面前苦苦思考。直到我的女朋友,在愚人节那天“玩”我,当时我正在仔细的检查代码,她和我说某某老师要找我并提醒我一定要拿手机,我收拾起我凌乱的思绪,立刻跑过去时,她却打电话给我说愚人节快乐。我很无奈但也有点开心的回到电脑面前,一动鼠标就看到了某些异样。
#define CMD17        (7)                        /* READ_SINGLE_BLOCK */
我把CMD17命令的宏定义写成了7,而实际上是17。就这么一个简答的错误,花费了我一天的时间。也非常感谢女朋友的这个愚人节玩笑,没有她或许就无法发现这个问题。
        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请聪明的你注意一下,在generic中man函数中,把这些定义在了main函数里面。这些定义如下
  •           FRESULT rc;                                /* Result code */
  •         FATFS fatfs;                                /* File system object */
  •         FIL fil;                                                /* File object */
  •         DIR dir;                                        /* Directory object */
  •         FILINFO fno;                                /* File information object */
  •         UINT bw, br, i;
  •         BYTE buff[128];

如果把这些变量的声明都放在main函数中的话,系统将会运行到一个异常中,如下图所示。这个错误会让人非常的沮丧。虽然我没有找到原因,但是我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把这些变量的声明放在函数之外

IAR版本 V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