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单位:fA 和 A的关系 ?

楼主:
见附图
输入偏置电流 和 输入失调电流的单位是 fA 。
我知道的电流单位有:1KA=1000A 、1A=1000mA、 1mA=1000μA 、1μA=1000nA 、1nA=1000pA。
可就是 没见过fA这个电流单位。

请问,哪位知道fA这个电流单位 ?这个单位和A如何换算 ?

谢谢!

网友A(2016-08-31):
FA(电流单位)
中文名     飞安,
外文名     FA
电流单位 飞(母托)安

1、单位
大单位安(A)、小单位毫安(mA)、更小单位微安( μA)、更小单位纳安 (nA)、更小的单位皮安(pA)、更小的单位法安(fA)

2、进率
1A=1000mA,
1A是1000毫安。

1mA=1000μA ,
1毫安是1000微安。

1μA=1000nA ,
1微安是1000纳安。

1nA=1000pA,
1纳安=1000皮安。

1pA=1000fA,
1皮安=1000法安。

1A=103 mA
    =106μA
    =109nA
    =1012pA
    =1015 fA

网友B(点评):
T叔说的好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电流单位)
中文名     飞安,
外文名     FA

谢谢老T叔!

网友C(2021-07-29):
飞安级输入失调电流的运放应该非常昂贵,楼主了解价格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