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如何给4个从设备分配地址

楼主(2016-08-31):
同一条I2C线上面挂了4个从设备,如何分别给他们分配地址呢?

网友A:
地址可以随意设置,由主机分配的,只要保证不冲突就好了。

网友B:
地址是从机设定的。一般也就是器件地址。

网友B:
器件地址,可以以器件的IO口是接地还是电源,还是SCL SDA来实现。

网友B:
固定的 Sensor,RTC,TEMPTURE等器件,他们的ADD往往都是固定的了。

但是也可以通过Add_IO来配置。

网友C:
只要保证是唯一的地址就好了,I2C支持255个从机的。

网友D:
ox01,0x02,0x03,0x04这样分配就可以了

网友E:
挂同类型的I2C的话,应该有个CS引脚可以选中或者切换的。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C:
只要保证是唯一的地址就好了,I2C支持255个从机的。

超过几个以后,速度就很慢了吧,255只是个理想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