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108例:双轴步进电机同步旋转控制

楼主(2016-08-31):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参考文档见:

硬石电机控制专题指导手册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N8rIt 密码:u6m1
360云盘:https://yunpan.cn/OcPiRp3wEcA92u密码 cfb6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5. 软件设计之电机控制(HAL库版本)\步进电机.zip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_MOTOR-009. 双轴步进电机同步旋转控制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2】跳线帽情况
【3】操作及现象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int main(void)
{
  uint8_t flag=0;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KEY_GPIO_Init();

  /* 高级控制定时器初始化并配置PWM输出功能 */
  STEPMOTOR_TIMx_Init();
  /* 启动定时器 */
  HAL_TIM_Base_Start(&htimx_STEPMOTOR);

  /* 停止比较输出并禁止中断 */
  HAL_TIM_OC_Stop_IT(&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1);
  HAL_TIM_OC_Stop_IT(&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2);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if(KEY1_StateRead()==KEY_DOWN)  // 前进
    {
      if(flag==0)
      {
        STEPMOTOR_DIR1_FORWARD();    // 正转
        STEPMOTOR_DIR2_FORWARD();    // 正转
        /* 启动比较输出并使能中断 */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1);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2);
        STEPMOTOR_OUTPUT1_ENABLE();  // 正常运行
        STEPMOTOR_OUTPUT2_ENABLE();  // 正常运行
        flag=1;
      }
      if(KEY3_StateRead()==KEY_DOWN) // 增速
      {
        speed++;
        if(speed>=STEPMOTOR_SPEED_CLASS) // 参数范围限制
          speed=STEPMOTOR_SPEED_CLASS-1;
        else if(speed<0)                 // 参数范围限制
          speed=0;
        Toggle_Pulse=speed_class[speed]; // 调速
      }
      else if(KEY4_StateRead()==KEY_DOWN) // 减速
      {
        speed--;
        if(speed>=STEPMOTOR_SPEED_CLASS) // 参数范围限制
          speed=STEPMOTOR_SPEED_CLASS-1;
        else if(speed<0)                 // 参数范围限制
          speed=0;
        Toggle_Pulse=speed_class[speed]; // 调速
      }
    }
    else if(KEY2_StateRead()==KEY_DOWN)  // 后退
    {
      if(flag==0)
      {
        STEPMOTOR_DIR1_REVERSAL();  // 反转
        STEPMOTOR_DIR2_REVERSAL();  // 反转
        /* 启动比较输出并使能中断 */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1);
        HAL_TIM_OC_Start_IT(&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2);
        STEPMOTOR_OUTPUT1_ENABLE();  // 正常运行
        STEPMOTOR_OUTPUT2_ENABLE();  // 正常运行
        flag=1;
      }

      if(KEY3_StateRead()==KEY_DOWN)  // 增速
      {
        speed++;
        if(speed>=STEPMOTOR_SPEED_CLASS) // 参数范围限制
          speed=STEPMOTOR_SPEED_CLASS-1;
        else if(speed<0)                 // 参数范围限制
          speed=0;
        Toggle_Pulse=speed_class[speed]; // 调速
      }
      else if(KEY4_StateRead()==KEY_DOWN)  // 减速
      {
        speed--;
        if(speed>=STEPMOTOR_SPEED_CLASS) // 参数范围限制
          speed=STEPMOTOR_SPEED_CLASS-1;
        else if(speed<0)                 // 参数范围限制
          speed=0;
        Toggle_Pulse=speed_class[speed]; // 调速
      }
    }
    else
    {
      flag=0;
      speed=0;
      pulse_count[0]=0;            // 重新计数
      pulse_count[1]=0;            // 重新计数
      Toggle_Pulse=speed_class[0];
      /* 停止比较输出并禁止中断 */
      HAL_TIM_OC_Stop_IT(&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1);
      HAL_TIM_OC_Stop_IT(&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2);
      STEPMOTOR_OUTPUT1_DISABLE();  // 停机
      STEPMOTOR_OUTPUT2_DISABLE();  // 停机
    }
  }
}

/**
  * 函数功能: 定时器比较输出中断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htim:定时器句柄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HAL_TIM_OC_Delay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__IO uint16_t count;
  coun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x_STEPMOTOR);
  if(htim->Channel==HAL_TIM_ACTIVE_CHANNEL_1)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1,count+Toggle_Pulse);
    pulse_count[0]++;
  }
  if(htim->Channel==HAL_TIM_ACTIVE_CHANNEL_2)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x_STEPMOTOR,TIM_CHANNEL_2,count+Toggle_Pulse);
    pulse_count[1]++;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控制三项无刷电机的方案,就是硬盘里的那种。

楼主:
这个目前还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