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8-31):
在电源设计中有关去耦、旁路、滤波电解电容怎么选择更合理??请求指教

网友A:
去耦电容一般都是选贴片类的pf级电容,滤波电容根据耐压选择选择uf级的,旁路电容看用在哪里,贴片的,电解的都会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