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有没有碰到BLDC在低转时候电磁噪音比较大?

楼主(2016-08-31):
用mcu做的开环控制,求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A:
一般是速度高噪声大点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高速的噪声是机械噪声,低速的是电磁噪声,提高一下开关频率试试看

网友(2017-06-05):
遇到过,低速频率与电机共振频率一致,高速噪音就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