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以后再也不敢吹热风了..开胶报废!!!

楼主(2016-08-31):
现在手表已经黑了..看来以后不敢再用热吹风屏幕了....今天再拆开看...原来是屏的两片玻璃已经开胶了...没得救了.....

上次把手表拆开吹干 了!!!用了几天变显示的左边变暗了。。怎么回事?有没有人会修的,给些方法?建议!谢谢!
这里是拆贴: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3782&page=1#pid7239736
如上图。左边变暗了。。。这个屏是OLED屏。。

屏是这样的,如上图。

这是上次拆开时的照片,屏表面有一些水汽。。。。

==吹干后,安装回去还是能正常工作的。。但是几天后就成上面那样的黑了一半。。这种OLED屏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是驱动电路的问题?还是??

如上图,拆开后,发现左边的磁铁都生锈了。。好强大的磁铁。。

楼主:
都没人回复 ....哎.....这20分给谁呢??

网友A:
淘宝找块屏 换上 还能用
热风吹 ?你要除湿,温度不要超过80度
楼主没听说过 还有个办法除湿:扔米袋里 过一晚就好

网友B:
还是换一个屏吧,没有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面口袋里也可以的,亲测可行

为什么呢??面粉会吸水份...吸得干净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面粉会吸水份...吸得干净吗?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平时我都不用用热风枪吹屏,用烙铁,发现屏幕稍微变色,就马上用气管降温就可以救回来。

网友E:
用热风除潮的话,温度要控制在75摄氏度以下,过温导致有机物变性是完全没有解决办法的。别使用电工常用的热风枪,应该用强力气流的电吹风,同时用手指感温、控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热风除潮的话,温度要控制在75摄氏度以下,过温导致有机物变性是完全没有解决办法的。别使用电工常用的热 ...

呵呵.没注意控制..用的是家里的电吹风

网友F:
你要除湿用化学干燥器 对于小物件很好用,大物件长期保存湿度有要求的用干燥箱,靠热风枪吹不靠谱,OLED这种不能过热的器件更不能用热风枪

网友G(2017-05-16):
OLED有机材料变质

网友H:
扔单反干燥箱里也可以
或者买干燥剂
米袋是常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