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_lwip_udp客户端发送数据,遇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6-08-31):
我手上的例程,能够向指定IP指定端口发送数据,我想要广播形式的,不知怎么改?或应该看哪个部分的代码?

楼主:
        My_IP4_ADDR(&ipaddr,RS485_SERVER_IP);                                //远端IP
        udp_pcb = udp_new();
        RS485_udp_pcb = udp_pcb;
        udp_bind(udp_pcb,IP_ADDR_ANY,RS485_CLIENT_PORT);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号*/  //192.168.0.252
        udp_connect(udp_pcb,&ipaddr,RS485_SERVER_PORT);         /*连接远程主机*///192.168.0.250
        udp_recv(udp_pcb,UDP_485_Client_recv,NULL);                        //设置UDP的回调函数

如果把远程主机的IP改成192.168.0.255,那么可以广播发送,但不能于接收数据,所以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网友A:
用的什么模块,不如搞个WIFI模块来做,比如用ESP8266,然后泡nodeMCU.用LUA脚本写。

楼主:
楼上,我的系统不能用那个,再则,那个好像限制很多的。

网友B:
谁不能接收数据?F107还是远程的主机?
F107发送的广播数据,远程主机接收不到?还是F107发送的广播数据,远程主机接收到并返回了数据,但F107接收不了?
还是F107只能发广播?不能接收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