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的nuc230的uart2发送数据时没有波形,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6-08-31):
我在使用nuc230的时候配置uart,只有uart2没有波形
设置如下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2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ART2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4_Msk | SYS_GPD_MFP_PD15_Msk);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4_UART2_RXD | SYS_GPD_MFP_PD15_UART2_TXD;
SYS->ALT_MFP2 &= ~(SYS_ALT_MFP2_PD14_Msk  | SYS_ALT_MFP2_PD15_Msk );
SYS->ALT_MFP2 |= SYS_ALT_MFP2_PD14_UART2_RXD | SYS_ALT_MFP2_PD15_UART2_TXD ;

SYS_ResetModule(UART2_RST);
UART_Open(UART2, 9600);

while(1)
{
UART_WRITE(UART2,0XAA);
UART_WAIT_TX_EMPTY(UART2);
}

我这里省略了其他引脚功能的设置和其他公用设置。
求大侠指点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我看例程里也是这么配置的,不过他们还要中断的处理。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不知道他们三个UART是不是配置不同,因此使用时候可能有特别的讲究。

网友B:
NuMicro NUC200系列提供了多达3个异步串行接口. UART0为高速串口,UART1~2为普通串口。此
外,只有UART0 和 UART1支持硬件流控功能。UART控制器的接收过程是把外设的串行数据转为
并行数据,发送过程是把CPU的并行数据转成串行数据发送出去。UART控制器支持IrDA串行功能、
LIN主/从功能,和RS-485功能模式。每个UART通道支持七种类型的中断。

网友B: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 ... ries_SC_Rev1.01.pdf
参考一下这个手册,再对比库函数搞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不知道他们三个UART是不是配置不同,因此使用时候可能有特别的讲究。 ...

uart2与uart0共用中断,uart2需要设置多功能引脚寄存器,似乎没了。

网友A:
没用过个UART2,只用过0,没想到2这么难用。

网友C:
楼主的波形出来了没,这个串口2,官方也没给例程,怎么玩。

网友B:
一时半会很难发现他们的差别,看手册,好012这三个基本上一样的。

网友D:
测试你的程序可以动。UART2的时钟从晶振来,你是否有致能晶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