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SG3524中的误差运放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6-08-31):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以下为UPS的部分电路图:

其中SG3524中的误差放大器(IC的第1、2和9脚)是如何工作的?
其中第2脚同相输入端为参考电位(2V)脚,输出交流(220VAC)经整流后电阻分压接到IC第1脚(反相输入端)。当市电正常供电时,第1脚电压为1.8V,第9脚输出为0.5V;
当市电掉电时,第1脚电压将近为2V,与第2脚参考电压接近,输出脚第9脚电压为2.5V,此2.5V电压在IC内部应该是用来做PWM调制信号用的,但不明白的地方是,此误差放大器
为什么当其输入误差信号为0.2V时,其输出电压只有0.5V,而当其输入误差信号接近于0V时,其输出却有2.5V?其反馈环上的电容C4起什么作用,C4与R13并联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你好楼主,你的帖子移动到电源技术谢谢合作

网友B:
找本书看看吧  反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通的

网友C:
建议楼主把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输出图给画出来,既然楼主都知道这本质是个放大器,那么虚短虚断是它存在的前提,同相端给定参考电压2V,那么由虚短的概念同相端反相端电位相等,所以你带电量1.8V和断电量2V,个人觉得还是有点点不合理,其次输出的差异正是因为它是运放。带电时反相端输入(指的是输入电阻前端)电压是在参考电压2V附近波动的,断电时反相输入(指的是输入电阻前端)肯定低于参考电压2V,依据反相放大的特性,反相端低于同向端时,输出是正,这里同向端已经有了2V的参考(可视为偏置),那么输出更会高于2V了
反馈的概念要实实在在的画图用频域的方法去分析,可以得到更细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