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0,中断异常

楼主:
参考TI例程如下: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我将程序做修改如下: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Dout8 = 1;
   Dout7 = 1;
   ad_conv();
   Dout7 = 0;
   DA_Out();
   Dout8 = 0;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ACK_GROUP1=1
}
用示波器测得 Dout7输出正常, Dout8输出为50us的窄脉冲;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2016-08-31):
补充图形

补充图形

网友A:
你是不是将Dout7和8标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是你的一个时钟频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说的异常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