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自己设计低功耗的开发板新例程可以下载!STMF红龙429_RS485

楼主(2016-08-31):
实验名:旺宝-红龙429-RS-485实验
** KEIL MDK-ARM Standard Version:V5.10
** 软件库(keil) Version: unused
** 固件库(ST) Version: 1.5.0
** 使用外设:

** 实验说明:
实验原理:
硬件连接:

实验现象:用485转232连接电脑和开发板,开发板端的接法为A+ B-;
          程序运行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为9600.
**********************************/

【07】红龙429_RS485(2015.10.10).rar

网友A:
红龙?红龙是什么,429的的RS485还是用过的,做长距离信号传输,通过一个串口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龙?红龙是什么,429的的RS485还是用过的,做长距离信号传输,通过一个串口适配器。 ...

大牛您好,红龙是我自己取名的开发板,458还是自己编码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牛您好,红龙是我自己取名的开发板,458还是自己编码 的

楼主才是大神,这么高大上的板子,我要跟着学习学习了。看看你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