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出错

楼主(2016-08-31):
(无正文)

网友A:
cc2530?
解决方法:
打开project->options->linker->config->override default
选择文件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8051\config\devices\Texas Instruments\lnk51ew_cc2530F256_banked.xcl

选择banked的xcl文件即可

网友B: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没有找到相关的变量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添加的库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530?
解决方法:
打开project->options->linker->config->override default

回版主,是MSP430F135,
lnk430F135.xcl这个文件路径设置过了,还是报上面的错误,回事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之前是IAR5.10的版本,我现在用的是IAR5.50的版本,难道跟版本有关系吗?按理说高版本应该会向下兼容低版本的啊,好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添加的库不对呢

哪一个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IAR5.10的版本,我现在用的是IAR5.50的版本,难道跟版本有关系吗?按理说高版本应该会向下兼容低版 ...

一般这个类问题还是工程配置的问题。
实在不行就重新建个工程试试

网友D:
Vector_ADconvert 看看这个在哪里定义了吗

网友D:
Vector_ADconvert 这个在哪个函数调用了

楼主:
我还是用回5.1版本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