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131中断入口的问题!!!想不通!

楼主(2016-08-31):
这是我CAN0的中断入口。在中断入口里加入个for(;;)就死循环了!!!出不来了?可我的清除中断标志在for(;;)里面啊!应该清除就退出了中断才对啊!

我在中断入口里加入CAN0的发送函数。结果就一直在发送!!!我只想接受到CAN0后在发送一次而已啊!!!

网友A:
你这不是废话,在中断里怎么可以使用死循环呢,就算是使用,也要给个跳出的条件啊。不跳出永远卡在里面。

网友B:
官方不是有例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
* $Revision: 1 $
* $Date: 14/10/01 5:10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230_240 Series CAN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Function Declare                                                         */
/*---------------------------------------------------------------------------*/
extern char GetChar(void);
void CAN_ShowMsg(STR_CANMSG_T* Msg);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 Declare a CAN message structure */
STR_CANMSG_T rrMsg;

/*---------------------------------------------------------------------------------------------------------*/
/* ISR to handle CAN interrupt event                                                                       */
/*---------------------------------------------------------------------------------------------------------*/
void CAN_MsgInterrupt(CAN_T *tCAN, uint32_t u32IIDR)
{
    if(u32IIDR == 1) {
        printf("Msg-0 INT and Callback\n");
        CAN_Receive(tCAN, 0, &rrMsg);
        CAN_ShowMsg(&rrMsg);
    }
    if(u32IIDR == 5 + 1) {
        printf("Msg-5 INT and Callback \n");
        CAN_Receive(tCAN, 5, &rrMsg);
        CAN_ShowMsg(&rrMsg);
    }
    if(u32IIDR == 31 + 1) {
        printf("Msg-31 INT and Callback \n");
        CAN_Receive(tCAN, 31, &rrMsg);
        CAN_ShowMsg(&rrMsg);
    }
}

/*---------------------------------------------------------------------------------------------------------*/
/* CAN0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CAN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8IIDRstatus;

    u8IIDRstatus = CAN0->IIDR;

    if(u8IIDRstatus == 0x00008000) {      /* Check Status Interrupt Flag (Error status Int and Status change Int) */
        /**************************/
        /*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AN0->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lear RxOK status*/

            printf("RxOK INT\n") ;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AN0->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lear TxOK status*/

            printf("TxOK INT\n") ;
        }

        /**************************/
        /* Error Status interrupt */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EWARN_Msk) {
            printf("EWARN INT\n") ;
        }

        if(CAN0->STATUS & CAN_STATUS_BOFF_Msk) {
            printf("BOFF INT\n") ;
        }
    } else if(u8IIDRstatus != 0) {
        printf("=> Interrupt Pointer = %d\n", CAN0->IIDR - 1);

        CAN_MsgInterrupt(CAN0, u8IIDRstatus);

        CAN_CLR_INT_PENDING_BIT(CAN0, ((CAN0->IIDR) - 1));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
    } else if(CAN0->WU_STATUS == 1) {
        printf("Wake up\n");

        CAN0->WU_STATUS = 0;     /* Write '0' to clear */
    }

}

/*---------------------------------------------------------------------------------------------------------*/
/* CAN1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CAN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8IIDRstatus;

    u8IIDRstatus = CAN1->IIDR;

    if(u8IIDRstatus == 0x00008000) {      /* Check Status Interrupt Flag (Error status Int and Status change Int) */
        /**************************/
        /*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
        if(CAN1->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AN1->STATUS &= ~CAN_STATUS_RXOK_Msk;   /* Clear RxOK status*/

            printf("RxOK INT\n") ;
        }

        if(CAN1->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AN1->STATUS &= ~CAN_STATUS_TXOK_Msk;    /* Clear TxOK status*/

            printf("TxOK INT\n") ;
        }

        /**************************/
        /* Error Status interrupt */
        /**************************/
        if(CAN1->STATUS & CAN_STATUS_EWARN_Msk) {
            printf("EWARN INT\n") ;
        }

        if(CAN1->STATUS & CAN_STATUS_BOFF_Msk) {
            printf("BOFF INT\n") ;
        }
    } else if(u8IIDRstatus != 0) {
        printf("=> Interrupt Pointer = %d\n", CAN1->IIDR - 1);

        CAN_MsgInterrupt(CAN1, u8IIDRstatus);

        CAN_CLR_INT_PENDING_BIT(CAN1, ((CAN1->IIDR) - 1)); /* Clear Interrupt Pending */
    } else if(CAN1->WU_STATUS == 1) {
        printf("Wake up\n");

        CAN1->WU_STATUS = 0;     /* Write '0' to clear */
    }

}

/*---------------------------------------------------------------------------*/
/*  Show Message Function                                                    */
/*---------------------------------------------------------------------------*/
void CAN_ShowMsg(STR_CANMSG_T* Msg)
{
    uint8_t i;

    /* Show the message information */
    printf("Read ID=0x%X, Type=%s, DLC=%d, Data=", Msg->Id, Msg->IdType ? "EXT" : "STD", Msg->DLC);
    for(i = 0; i < Msg->DLC; i++)
        printf("%X,", Msg->Data[i]);
    printf("\n\n");
}

/*---------------------------------------------------------------------------------------------------------*/
/* Disable CAN Clock and Reset it                                                                          */
/*---------------------------------------------------------------------------------------------------------*/
void CAN_STOP(void)
{
    /* Disable CAN0 Clock and Reset it */
    SYS_ResetModule(CAN0_RST);
    CLK_DisableModuleClock(CAN0_MODULE);

    /* Disable CAN1 Clock and Reset it */
    SYS_ResetModule(CAN1_RST);
    CLK_DisableModuleClock(CAN1_MODULE);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CAN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CAN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CAN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CANTX0, CANRX0 */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6_Msk | SYS_GPD_MFP_PD7_Msk);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6_CAN0_RXD | SYS_GPD_MFP_PD7_CAN0_TXD;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CANTX1, CANRX1 */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0_Msk | SYS_GPA_MFP_PA11_Msk);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0_CAN1_TXD | SYS_GPA_MFP_PA11_CAN1_RXD;
//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A10_Msk | SYS_ALT_MFP_PA11_Msk);
//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A10_CAN1_TXD | SYS_ALT_MFP_PA11_CAN1_RXD;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Some description about how to create test environment                     */
/*----------------------------------------------------------------------------*/
void Note_Configure()
{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About CAN sample code configure                                         |\n");
    printf("+--------------------------------------------------------------------------+\n");
    printf("|   The sample code provide a simple sample code for you study CAN         |\n");
    printf("|   Before execute it, please check description as below                   |\n");
    printf("|                                                                          |\n");
    printf("|   1.CAN_TX and CAN_RX should be connected to your CAN transceiver        |\n");
    printf("|   2.Using two module board and connect to the same CAN BUS               |\n");
    printf("|   3.Check the terminal resistor of bus is connected                      |\n");
    printf("|   4.Using UART0 as print message port                                    |\n");
    printf("|                                                                          |\n");
    printf("|  |--------|       |-----------|   CANBUS  |-----------|       |--------| |\n");
    printf("|  |        |------>|           |<--------->|           |<------|        | |\n");
    printf("|  |        |CAN_TX |    CAN    |   CAN_H   |   CAN     |CAN_TX |        | |\n");
    printf("|  | NUC2XX |       |Transceiver|           |Transceiver|       | NUC2XX | |\n");
    printf("|  |        |<------|           |<--------->|           |------>|        | |\n");
    printf("|  |        |CAN_RX |           |   CAN_L   |           |CAN_RX |        | |\n");
    printf("|  |--------|       |-----------|           |-----------|       |--------| |\n");
    printf("|  |                                                            |          |\n");
    printf("|  |                                                            |          |\n");
    printf("|  V                                                            V          |\n");
    printf("| UART0                                                         UART0      |\n");
    printf("|(print message)                                          (print message)  |\n");
    printf("+--------------------------------------------------------------------------+\n");
}

/*----------------------------------------------------------------------------*/
/*  Set the CAN speed                                                         */
/*----------------------------------------------------------------------------*/
void SelectCANSpeed(CAN_T  *tCAN)
{
    uint32_t unItem;
    int32_t i32Err = 0;

    printf("Please select CAN speed you desired\n");
    printf("[0] 1000Kbps\n");
    printf("[1]  500Kbps\n");
    printf("[2]  250Kbps\n");
    printf("[3]  125Kbps\n");
    printf("[4]  100Kbps\n");
    printf("[5]   50Kbps\n");

    unItem = GetChar();
    printf("%c\n", unItem);
    if(unItem == '1')
        i32Err = CAN_Open(tCAN,  500000, CAN_BASIC_MODE);//Set target baud-rate and operation mode.
    else if(unItem == '2')
        i32Err = CAN_Open(tCAN,  250000, CAN_BASIC_MODE);
    else if(unItem == '3')
        i32Err = CAN_Open(tCAN,  125000, CAN_BASIC_MODE);
    else if(unItem == '4')
        i32Err = CAN_Open(tCAN,  100000, CAN_BASIC_MODE);
    else if(unItem == '5')
        i32Err = CAN_Open(tCAN,   50000, CAN_BASIC_MODE);
    else
        i32Err = CAN_Open(tCAN, 1000000, CAN_BASIC_MODE);

    if(i32Err < 0)
        printf("Set CAN bit rate is fail\n");
    else
        printf("Real baud-rate value(bps): %d\n", i32Err);

}

/*----------------------------------------------------------------------------*/
/*  Test Menu                                                                 */
/*----------------------------------------------------------------------------*/
void TestItem(void)
{
    printf("\n");
    printf("+------------------------------------------------------------------ +\n");
    printf("|  Nuvoton CAN BUS DRIVER DEMO                                      |\n");
    printf("+-------------------------------------------------------------------+\n");
    printf("|                                                                   |\n");
    printf("|     Transmit a message by basic mode                              |\n");
    printf("|     (At first, another module board should be set to              |\n");
    printf("|     [CAN_BasicMode_Receive] waiting for receiving data)           |\n");
    printf("|                                                                   |\n");
    printf("+-------------------------------------------------------------------+\n");
}

/*----------------------------------------------------------------------------*/
/*  Send Tx Msg by Basic Mode Function (Without Message RAM)                  */
/*----------------------------------------------------------------------------*/
void Test_BasicMode_Tx(CAN_T  *tCAN)
{
    int32_t delaycount;

    /* Declare a CAN message structure */
    STR_CANMSG_T msg1;
    delaycount=1000;

    /* Enable CAN interrupt */
    CAN_EnableInt(tCAN, CAN_CON_IE_Msk | CAN_CON_SIE_Msk);
    /* Set Interrupt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CAN0_IRQn, (1 << __NVIC_PRIO_BITS) - 2);
    NVIC_SetPriority(CAN1_IRQn, (1 << __NVIC_PRIO_BITS) - 2);
    /*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CAN0_IRQn);
    NVIC_EnableIRQ(CAN1_IRQn);

    /* Send Message No.1 */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STD_ID;
    msg1.Id       = 0x001;
    msg1.DLC      = 2;
    msg1.Data[0]  = 0x00;
    msg1.Data[1]  = 0x2;
    CAN_Transmit(tCAN, 0, &msg1);//Send CAN message
    printf("Send STD_ID:0x1,Data[0,2]\n");
    CLK_SysTickDelay(delaycount);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Send Message No.2 */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STD_ID;
    msg1.Id       = 0x1AC;
    msg1.DLC      = 8;
    msg1.Data[0]  = 0x11;
    msg1.Data[1]  = 0x12;
    msg1.Data[2]  = 0x13;
    msg1.Data[3]  = 0x14;
    msg1.Data[4]  = 0x15;
    msg1.Data[5]  = 0x16;
    msg1.Data[6]  = 0x17;
    msg1.Data[7]  = 0x18;
    CAN_Transmit(tCAN, 0, &msg1);//Send CAN message
    printf("Send STD_ID:0x1AC,Data[11,12,13,14,15,16,17,18]\n");
    CLK_SysTickDelay(delaycount);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Send Message No.3 */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STD_ID;
    msg1.Id       = 0x310;
    msg1.DLC      = 8;
    msg1.Data[0]  = 0x21;
    msg1.Data[1]  = 0x22;
    msg1.Data[2]  = 0x23;
    msg1.Data[3]  = 0x24;
    msg1.Data[4]  = 0x25;
    msg1.Data[5]  = 0x26;
    msg1.Data[6]  = 0x27;
    msg1.Data[7]  = 0x28;
    CAN_Transmit(tCAN, 0, &msg1);//Send CAN message
    printf("Send STD_ID:0x310,Data[21,22,23,24,25,26,27,28]\n");
    CLK_SysTickDelay(delaycount);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Send Message No.4 */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EXT_ID;
    msg1.Id       = 0x3377;
    msg1.DLC      = 8;
    msg1.Data[0]  = 0x31;
    msg1.Data[1]  = 0x32;
    msg1.Data[2]  = 0x33;
    msg1.Data[3]  = 0x34;
    msg1.Data[4]  = 0x35;
    msg1.Data[5]  = 0x36;
    msg1.Data[6]  = 0x37;
    msg1.Data[7]  = 0x38;
    CAN_Transmit(tCAN, 0, &msg1);//Send CAN message
    printf("Send EXT_ID:0x3377,Data[31,32,33,34,35,36,37,38]\n");
    CLK_SysTickDelay(delaycount);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Send Message No.5 */
    msg1.FrameType = CAN_DATA_FRAME;
    msg1.IdType   = CAN_EXT_ID;
    msg1.Id       = 0x7755;
    msg1.DLC      = 8;
    msg1.Data[0]  = 0x41;
    msg1.Data[1]  = 0x42;
    msg1.Data[2]  = 0x43;
    msg1.Data[3]  = 0x44;
    msg1.Data[4]  = 0x45;
    msg1.Data[5]  = 0x46;
    msg1.Data[6]  = 0x47;
    msg1.Data[7]  = 0x48;

    CAN_Transmit(tCAN, 0, &msg1);//Send CAN message
    printf("Send EXT_ID:0x7755,Data[41,42,43,44,45,46,47,48]\n");
    CLK_SysTickDelay(delaycount);   /*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by Systick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CAN_T *tCAN;
    tCAN = (CAN_T *) CAN0;
    //tCAN = (CAN_T *) CAN1;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     /* Set GPB12 to control CAN transceiver for Nuvoton board */
//     PB12 = 0;

    /* Some description about how to create test environment */
    Note_Configure();

    /* configuring the Bit Timing */
    SelectCANSpeed(tCAN);

    /* Test Menu */
    TestItem();

    printf("Transmit a message by basic mode\n\n");
    printf("Please confirm receiver is ready.\n");
    printf("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n\n");
    GetChar();

    /* Send Tx Msg by Basic Mode Function (Without Message RAM) */
    Test_BasicMode_Tx(tCAN);

    /* Disable CAN */
    CAN_Close(tCAN);

    /* Disable CAN Clock and Reset it */
    CAN_STOP();

    while(1);

}

网友B:
去掉那个for,不是也可以有中断标志清楚吗?

网友C:
去掉那个死循环就行了。

网友D:
你根本就没有跳出的支路。。。。。怎么能怪人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废话,在中断里怎么可以使用死循环呢,就算是使用,也要给个跳出的条件啊。不跳出永远卡在里面。 ...

嗯。请帮我看看我程序哪里不对?我是想当接受到CAN帧的时候紧接这发送一帧。可是就是没有波形?把CAN0_Send()发送函数写在CAN0_IQRn中断入口里就一直发送这是为什么?难道开启中断后会一直执行一遍中断入口吗?(不管有没有帧被接受到)

楼主:
官方写的不是我想要的。比如接受数据后的处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那个for,不是也可以有中断标志清楚吗?

嗯!去掉for(;;)就跳出中断了?但是是不是只要开启CAN中断。不管总线上有没有检测到数据程序都要跑一遍中断入口里的函数啊?不然CAN0_Send();为什么会一直发送?不过我写在main.c里就发不出去???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那个死循环就行了。

嗯!不过又有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根本就没有跳出的支路。。。。。怎么能怪人家呢。。。。。。

嗯。不过现在有新的问题了。我吧CAN0_Send()写在int main(void)下发不出去。而写在CAN0中断里就发出去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不过现在有新的问题了。我吧CAN0_Send()写在int main(void)下发不出去。而写在CAN0中断里就发出去了 ...

CAN不懂。。。。。。。

网友C:
如果在main发送不了,在中断可以,那肯定是你缺少了某个操作,比如清理某个寄存器标志位,而你在中断里做了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