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x62x启动不稳定

楼主(2016-08-31):
使用DRx62x做核心板时,启动有时正常,有时异常,怀疑是电源加电顺序及系统复位的问题,目前是内核电压和外围IO等其他电压一起上电,用POR端采用RC复位。
请教高手,这款DSP加电顺序有没有必须满足的上电顺序要求?看数据手册好像是要求外围电压先于内核电压加电,不过目前板子改不了了。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内核先上电   外设后上电
但是个人觉得影响不是很大   只是上电瞬间电流较大而已
建议你查找RESET等方面的原因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没有做过DSP的开发板。

网友B:
你的时钟控制芯片用的什么?

楼主:
推荐的无源晶振,没有专门的时钟芯片

网友C:
DSP有加电顺序吧。

网友C:
C6678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