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大神!!

楼主(2016-08-31):
谁能指导下 在LDC12864的 液晶显示器上  把 原来的数字修改 ????

网友A:
**,过去干过这事,也是改显示。
要根据CPU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干过这事,也是改显示。
要根据CPU想办法。

这个不这么光明正大可以么,这么干真的好吗?

网友B:
看不懂你想干什么,请详细描述。

网友C:
改MCU程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你想干什么,请详细描述。

LCD12864      我想一开机就显示个welcome  。 那个字库是已经规定好的了么?

网友B:
这个是控制屏的单片机来操纵屏幕显示的,不是屏上控制的。另外12864不一定带字库,只有st的主控芯片有字库,其他的都是点阵屏,字库在单片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控制屏的单片机来操纵屏幕显示的,不是屏上控制的。另外12864不一定带字库,只有st的主控芯片有字库 ...

我自己 创建个字库 然后编写个显示  :“welcome” 的函数 在从主函数里面调用可以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自己 创建个字库 然后编写个显示  :“welcome” 的函数 在从主函数里面调用可以不? ...

如果带字库,直接调用,如果你不带,自己建个数组。

网友B:
当然可以啊,如果你可以拿到主控单片机程序来修改,想显示什么显示什么,你开机显个自己的头像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啊,如果你可以拿到主控单片机程序来修改,想显示什么显示什么,你开机显个自己的头像都行。 ...

我只是想 在LCD12864  显示 但是我现在是在改别人的程序  我不知道他是否自带了字库。。。。。所以我有点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带字库,直接调用,如果你不带,自己建个数组。

恩恩  好的

网友B:
你看送显示的时候送的是GBK或者ASCII码,还是有查表的动作去查字库不就知道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 在LCD12864  显示 但是我现在是在改别人的程序  我不知道他是否自带了字库。。。。。所以我有点 ...

程序在手都看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送显示的时候送的是GBK或者ASCII码,还是有查表的动作去查字库不就知道啦。 ...

恩恩   。现在 搞懂了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在手都看出不来?

    现在 搞懂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送显示的时候送的是GBK或者ASCII码,还是有查表的动作去查字库不就知道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