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有没有电机库??想学习一下

楼主(2016-08-31):
是找了半天网上都没找到,只有下到ST的。

网友A:
点击头像联系,发给你!

网友B:
这个不填容易找的,,一般电机的驱动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C:
GD和ST软件寄存器兼容,可以参考ST的FOC电机库及相关资料,在GD上都是通用的。

网友D(2020-05-26):
同样再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点击头像联系,发给你!

没法给你发短消息或加好友,可否把GD的电机库资料发一份给我,邮箱:fanguoliang@sina.com,谢谢

网友E:
电机库是有的,官网可以找到下载吧

网友F(2022-05-09):
引用 网友A:
点击头像联系,发给你!

您好,你这里有GD 的foc库吗,可以发一份给我吗,1916640669@qq.com

网友G:
好像还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头像联系,发给你!

求一个GD32 FOC库,谢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头像联系,发给你!

没办法私信,可以发我邮箱一份吗,谢谢。邮箱:1807860757@qq.com

网友H:
您好,foc库可以发一份给我吗,先谢谢了,2559642703@qq.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点击头像联系,发给你!

您好,foc库可以发一份给我吗,先谢谢了,2559642703@qq.com

网友I(2022-06-08):
引用 网友A:
点击头像联系,发给你!

请问如何获取无刷电机库?

网友J:
好像是有的

网友K:
电机还有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