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请问如果Bus Powered和Self Powered都选上了,会怎么样呢?

楼主(2016-08-31):
按照USB官方的PDF上描述,如果这个字节里面的第7位和第6位同时为1,那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A:
2个bit都为1表示,这2种供电模式都是可选的

网友A:
不过,目前普通PC电脑,都没有做电流限制的控制电路,比如你声明用100mA的电流,实际用300mA也可以,500mA的过流检测一般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