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能讲清CRC校验

楼主(2016-08-31):
看了一堆资料,有的左移,有的右移,有的初始值为0,有的初始值为ffff,有的取反,有的不取反,真他妈头大了,谁能帮我理清思路,基本原理已经懂了,但就是程序上不大懂,网上找的程序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

网友A:
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的基本原理是: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也叫(N,K)码。对于一个给定的(N,K)码,可以证明存在一个最高次幂为N-K=R的多项式G(x)。根据G(x)可以生成K位信息的校验码,而G(x)叫做这个CRC码的生成多项式。 校验码的具体生成过程为:假设要发送的信息用多项式C(X)表示,将C(x)左移R位(可表示成C(x)*2R),这样C(x)的右边就会空出R位,这就是校验码的位置。用 C(x)*2R 除以生成多项式G(x)得到的余数就是校验码。
任意一个由二进制位串组成的代码都可以和一个系数仅为‘0’和‘1’取值的多项式一一对应。例如:代码1010111对应的多项式为x6+x4+x2+x+1,而多项式为x5+x3+x2+x+1对应的代码10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的基本原理是: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 ...

基本原理我懂,但就是程序实现过程不是太懂,有的初始值设为0xffff,有的是0,有的左移,有的右移

网友B:
CRC不是都是左移吗?

网友C:
自己直接移位然后与比较。

网友C:
你可以使用简单的测试一下,就是从左边开始遇到1就异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C不是都是左移吗?

有的是右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的基本原理是: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 ...

想左移位的

网友D:
最后的几位是校验位

网友:
从左到右移位比较。

网友:
你可以弄个校验码试试。

网友E:
CRC怎么移位的,是左移的吧

网友F:
任意一个由二进制位串组成的代码都可以和一个系数仅为‘0’和‘1’取值的多项式一一对应。例如:代码1010111对应的多项式为x6+x4+x2+x+1,而多项式为x5+x3+x2+x+1对应的代码101111。

网友G:
这个我还真研究过   写了个上位机软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的基本原理是: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 ...

这个讲解的就非常详细的,可以自己用个简单的数据包的验证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的基本原理是: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 ...

循环冗余校验的,,只是一种很简单的位操作算法的处理的

网友J:
生成CRC码的基本原理:任意一个由二进制位串组成的代码都可以和一个系数仅为‘0’和‘1’取值的多项式一一对应。例如:代码1010111对应的多项式为x6+x4+x2+x+1,而多项式为x5+x3+x2+x+1对应的代码101111。

网友K(2016-11-20):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

网友G:
这个我有专门研究过     有几种标准  看你用哪个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的基本原理是: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 ...

冗余校验的基本原理非常好的

网友M:
CRC即循环冗余校验码(Cyclic Redundancy Check):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差错校验码,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

网友M:
是这个么??我也不确定了
任意一个由二进制位串组成的代码都可以和一个系数仅为‘0’和‘1’取值的多项式一一对应。例如:代码1010111对应的多项式为x6+x4+x2+x+1,而多项式为x5+x3+x2+x+1对应的代码101111。

网友M:
刚看了下,说 ,,,除法没有数学上的含义,而是采用计算机的模二除法,即,除数和被除数做异或运算。进行异或运算时除数和被除数最高位对齐,按位异或。的是异或处理的

网友N:
楼上帮着分享出来呗,,这个crc校验的在程序开发中用的非常多

网友N:
特别是涉及到数据通讯的数据包的正确性的校验的

网友O:
在程序中的实现就是异或算法处理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的基本原理是: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 ...

这个结合多项式的讲解很通俗易懂的

网友P:
不过原理是这样的,但是实际的在代码中的实现的就需要更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Q:
CRC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将传输的数据当做一个位数很长的数。将这个数除以另一个数。得到的余数作为校验数据附加到原数据后面

网友R:
CRC校验就是取反而已吧。

网友R:
这个还是自己设计CRC校验程序简单一些。

楼主:
其实原理很简单,但是写成程序就五花八门,让人看不懂,谁能就一个程序讲解一下就好了

网友K(2017-04-21):
呵呵,最新版本现场直播,1分20秒**crc16。

网友S:
CRC校验是最基本的校验方式的,也不复杂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的基本原理是: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 ...

这个主要是多项式的操作的

网友T(2017-08-26):
移位比较,由左向右

网友U:
CRC是硬件(比如FPGA)做通讯时进行校验的算法,因为简单实现,所以很方便,但如果是软件,那么就建议尽量不要用。很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