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 软件在PCB中 放置反转的阴文 丝印

楼主(2016-08-31):
救助各位兄弟
1、问题:AD9  软件在PCB中 放置反转的阴文 丝印
2、条件:尽量不需要第三方软件辅助
3、效果如图所示

网友:
把下面这个打钩就就是  “阴文”  了。。。。。

网友A:
太可怕了,叫阴文!,,叫直接反转丝印或底层丝印,方法:选中拖动直接按L

楼主:
把下面这个打钩就就是  “阴文”  了。。。。。
@297229936    感谢。。    一直不使用 “True type” 字型,所以一起没注意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可怕了,叫阴文!,,叫直接反转丝印或底层丝印,方法:选中拖动直接按L ...

阴阳文的说法一直都有,  且适用性很广。    按“L”是切换层,不会改变字型方式的。。

网友B:
TrueType 看起来比较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