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起看一个老的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6-08-31):
遇到一个老的电路, 请大家看看. 顺便科普分析下, 让我们这些玩单片机的模拟菜鸟也认真学习下. 请各位老师看过来
@tyw @maychang 老师;

网友A:
mark,静待大神解答

网友B:
有点怪怪的。
替你喊一声
@Lgz2006

楼主(点评):
谢谢老师 ,从一个老产品 扒的图, 想学习下, 对比下 与集成功放TDA2030等的区别.

网友C:
有点象中频脉冲治疗仪的东西.哈哈
IC0A,IC0C两个同相输入连一起干什么?图有点问题.
X9C104是数字电位器.

网友D:
变压器输出?
负载是什么?

楼主(点评):
主要功能是把dac与电位器控制的低频和中频混合起来的脉冲波功率放大后,去输入到脉冲变压器,然后进行升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输出?
负载是什么?

若是治疗仪,变压器升压后接硅胶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治疗仪,变压器升压后接硅胶电极.

T叔正解 确实是这样一个东东

网友C:
引用 楼主:
T叔正解 确实是这样一个东东

中频脉冲治疗仪要求输出波形能调频,调幅.
调频由定时器来操控,调幅由数字电位器控制0832D/A的基准来产生.
经功放后由脉冲变压器升压至<70v输出到电极.

这个是我以前做的,用tlc7528双格d/a搭成乘法器,产生包络波.2030做功放.

网友E:
表示没看懂

网友F:
IC0A的3脚网络是浮的,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电路有问题。

网友G:
这玩意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治病不可能,缓解疼痛还是有效的.

楼主:
T叔 这个电路是不是从稳定性方面考虑 ,还是选用你以前发布的那种TDA集成功放的形式比较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T叔 这个电路是不是从稳定性方面考虑 ,还是选用你以前发布的那种TDA集成功放的形式比较靠谱 ...

都能用.主要看成本要求.集成功放贵点,制作方便些.

楼主(2016-12-05):
引用 网友C:
有点象中频脉冲治疗仪的东西.哈哈
IC0A,IC0C两个同相输入连一起干什么?图有点问题.
X9C104是数字电位器.

T叔 一眼就看出来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