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G5177C升压芯片出不来!电路是按照参考电路做的。。。

楼主:
最近在用G5117C芯片做升压5V输出,输入是3.7-4.2V的电压,电路是按照参考电路画的,PCB也是按照参考方式画的,不知为什么电压出不来。。。求助一下!!!

楼主(2016-08-31):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建议楼主先附带上G5117C的Datasheet,我没找到合适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附带上G5117C的Datasheet,我没找到合适能看的

这是Datasheet资料

975 KB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先不短路2-3丶6-7。先得不过载。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调整一下R1,试试~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按照Datasheet来设计基本不会有多大问题,楼主的原理图没啥问题,对于电容的选择我想问下1206的封装有68uF的贴片电容吗?大多数都是用电解电容的,建议楼主再仔细核对PCB,别的没啥可建议的了

网友D:
R1 不要0R 试试
68UF 不要钽电容
换陶瓷22uf 试试
或许你的钽电容 焊反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芯片散热接地焊盘没有接触好,(之前没有注意这个地方没有加锡),后来我加焊锡重新焊了,没有问题啦!

网友E:
有始有终,不错.
不过输出那时就一个过孔出去,这样输出回路的线是不是细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