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读取重量传感器数据后,如何转换为重量呢

楼主(2016-08-31):
AD读取重量传感器数据后,如何转换为重量呢?读取的只是ad值而已

网友A:
业内通常有个算法的,你需要拟合一个曲线,符合传感器的线性度。

网友B:
用个一次函数,轻松搞定。

网友C:
拟合曲线,然后实际和曲线做个对比,算出函数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业内通常有个算法的,你需要拟合一个曲线,符合传感器的线性度。

一般都是做个一次函数,复杂点的话会做个多点标定。

网友E:
找个老司机教教你就好了,都是经验,行业经验。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A:
业内通常有个算法的,你需要拟合一个曲线,符合传感器的线性度。

进行一次函数的线性拟合,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