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Hz 0dbfs音频测试信号

楼主(2016-08-31):
调试TI的音频功放,需要用到1KHz 0dbfs的标准正弦波音频信号,请问下怎样理解这个0dbfs,它对应的电压的有效值是否是0.77V?
谢谢。

网友A:
最可能是1.0V,0.77V不是现行国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可能是1.0V,0.77V不是现行国标。

0dbfs指的是满幅信号电平,不是特定阻抗的1mV功率电平,0dbfs可能远超过1V,以不截顶输出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