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大神啊帮帮忙,在2.4G和433M之间纠结

楼主(2016-08-31):
新开发一个产品,电动自行车的智能充电插座,采用一主多从的架构,主机发出数据后(每次传输大概32字节),从机间转发数据直到目标从机,采用无线传输,后期考虑接入汽车充电桩或者自动售货机之类付款产品。设备一般安装在地面车棚或地下室(地下室可能是空旷也可能是有各种墙壁、柱子间隔)。那么问题来了,考虑距离、抗干扰、温差变化等因素,该采用2.4G还是433M呢?

楼主:
这2种方式我都采用模块,只是想讨论一下那种方式传输更适合我这个产品。

网友A:
采用 433M

2.4G 远距离,又是障碍的~~~估计不好用

网友B:
频率低穿墙好

楼主:
多谢楼上2位,那抗干扰哪个更胜一筹呢?
做过类似产品的大神出来一下啊

网友C:
抗干扰性能主要由接收机选择性决定,其次就是带宽,一般认为宽带的抗干扰性优于窄带,而433是窄带, 2.4G属宽带。
另外,干扰还跟环境电磁波频谱及幅度有直接关系,干扰源多且幅度很大的话,抗干扰能力再强也没用(同频压制),而干扰源少且幅度弱的话,选择性可以适当放松。先弄台频谱仪测测再说吧。
最好的办法,是多频点侦听,发射机发射数据之前,先用侦听的办法找到一个无强干扰的信道,再发射信号。接收机端,收到无标志码的信号视为干扰,跳下一频点侦听,直到收到有标志码的信号。双向通讯的话最好处理了,单向的话发射机要循环发好几次,确保接收机能收完信号,不过单向传输无法校验,最好别用。

网友D:
搞这一类产品,还是有线的可靠些,即然已经敷设了电源线,就不差两根通讯线了。相对于无线,有线方式更可靠、速度快、用户体验好。

网友E:
如果我有电动车,就去**这个无线

网友E:
万一我**不成功,就强干扰,解解气

网友F:
一般而言,在合法的范畴内,433MHz信道的传输距离远长于2.4G信道,但后者的传输速率远高于前者。所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如果数据量很大就用2.4G的,否则用433M的。

网友G:
如果接入点多,要联网,方便扩展,建议用2.4G  zigbee(cc2530) 加pa在模块。 方便后期扩展。 如果几个点,简单的,可以用433m的。 用zigbee 模块请找我。 专业zigbee模块,个人的。 qq: 84791911.

楼主:
看来楼上大多数人推荐433,其实我们的设备都是装在一堆的,一般就是200平方装几十个,后来想想2.4G+PA的方式应该也可以了。这几天正在和一家公司确认蓝牙组网的方式,这个本来是用在灯控LED方案上的。原来想自己搞个简单的组网协议的,现在有现成的就用现成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接入点多,要联网,方便扩展,建议用2.4G  zigbee(cc2530) 加pa在模块。 方便后期扩展。 如果几个点, ...

我们的设备是要联网的,现在设计了最多100个点,本来想过用ZIGBEE的,但无奈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一我**不成功,就强干扰,解解气

哈哈,损人不利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这一类产品,还是有线的可靠些,即然已经敷设了电源线,就不差两根通讯线了。相对于无线,有线方式更可靠 ...

有线安装太麻烦了,我们也会出有线版本的

网友G:
1)简单的组网协议,建议自己不要搞,很多搞了,时间花了,钱花了,出不了东西。  2) 蓝牙能支持多少个? 好像一拖八就不错了。 3)有足够多量情况下,zigbee成本也还好。

网友H:
小管 ,这个ID应该有年头了,十多年了吧,刚毕业啥都捣鼓过,卖过光盘资料?

网友H:
每次32字节,传输频率应该不高吧,初步判断,应该选433M,
有个问题是32个字节怎么传,无线信道,直接传,可靠性差,有时候莫名其妙收不到,也无从找原因,
数据一般要加扰码,白噪声化,做DC平衡,尽量减小run length。
但是加扰码有个缺点,就是本来已经白噪声化的数据序列,加扰以后,反而失去白噪声的特征,不利于无线信道的传输。
需不需要我的解决方案,专门针对你的这种应用场景,还有物联网的数据处理方案。

网友I:
你的环境要可靠传输肯定要用433M,推荐SX1278的模块,我现在就在用成都亿佰特的模块,很好用的,功率也很足,有1W的模块

网友J(2016-10-18):
数据量不大的话当然433 ,低频可以绕射,考虑到你200多m的话,应该也够了,433的干扰主要在于各种对讲机遥控器之类的,你看下你到时候的场景。
数据量大的话,就得用2.4g了,2.4g的干扰主要在于wifi了,这个自己选择吧
协议最好就用现成的,自己去写的话很麻烦的。
2.4g距离不够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2.4g功放模块哦,哈哈  qq 173089175

网友K:
你这数据量不大~用个433M 的lora 就挺好的,WiFi 链接慢,距离稍远一点就很不稳定,通信延时什么的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