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放大倍数

楼主:
在调试TPA6211A1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时候,发现放大倍数不太对。
1、在音频功放输出不失真的情况下,只有输入端的电压峰峰值为较大幅度(比如500mv左右),输出与输入才会呈现8倍的关系;
2、当输入端的电压峰峰值较小(比如350mv以下),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并不是8倍,而是4倍、5倍、6倍这样的关系。
是不是TPA6211A1 8倍的放大倍数,会随着输入信号幅度的不同而改变呢?
换过芯片,还是如此,是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谢谢。

Catch6696(08-31-18-37-27).jpg (332.52 KB )

网友A(2016-08-31):
都是黑黑的一片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黑黑的一片看不到。。。。。。。

很多网友根本不考虑看贴者的感受,反色一下大不一样

网友A:
这个5V供电的功放 输入500mV放大8倍输出是多少啊?
你的仪器或用法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V供电的功放 输入500mV放大8倍输出是多少啊?
你的仪器或用法有问题吧? ...

5V供电,
1、输入峰峰值500mv时,输出峰峰值4.16V;
2、输入峰峰值110mv时,输出峰峰值400mv;
3、输入峰峰值240mv时,输出峰峰值1V;
4、输入峰峰值340mv时,输出2.2V.
只有在输入500mv时,输出恰好不失真,会有8倍关系,其他状态都不是8倍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网友根本不考虑看贴者的感受,反色一下大不一样

5V供电,
1、输入峰峰值500mv时,输出峰峰值4.16V;
2、输入峰峰值110mv时,输出峰峰值400mv;
3、输入峰峰值240mv时,输出峰峰值1V;
4、输入峰峰值340mv时,输出2.2V.
只有在输入500mv时,输出恰好不失真,会有8倍关系,其他状态都不是8倍的关系。

网友A:
内部的电阻是非线性的?
嗯好像是有这种可能。

网友A:
或者是C1513弄出来的问题?
陶瓷电容的非线性是很厉害的。

楼主:
您意思是说 跳过FB1505,示波器探头直接挂在IC的第8Pin 来测试输出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