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往flash芯片M25P80中写数据只有第一次可以写人的问题

楼主(2016-08-31):
把芯片擦除后,第1次写入后,然后查看,数据是正确的。
但第2次再写入同一个地址,数据就不改变了,也就是说对flash中的数据不能修改。

网友A:
FLASH都是先擦除再写入,你不擦除就重复写,当然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确实是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