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graph如何显示电机响应的暂态图像?

楼主(2016-08-31):
控制对象是永磁同步电机,程序的运行环境是CCS,电机驱动有自己的上位机,上位机有一个enable使能键,按下电机才能运行。我在实验中,通常是先run运行CCS上的程序,随即按下驱动的enable键,电机开始运行,当然,这中间已经是有延时了。问题来了!!有什么办法能使得ccs的程序开始运行的同时,电机也同时运行,电机运行的同时,CCS的图像显示能跟踪到电机响应的暂态图像。

网友A:
你的上位机和电机驱动板如何通讯的?
你在驱动板程序里设定好启动电机就可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上位机和电机驱动板如何通讯的?
你在驱动板程序里设定好启动电机就可以阿 ...

电机驱动是采购的驱动模块,通过RS232进行通讯。内部程序不开放,我无法修改我试着看看上位机功能里是否有自启动的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驱动是采购的驱动模块,通过RS232进行通讯。内部程序不开放,我无法修改我试着看看上位机 ...

哦,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串口的信号吧
抓到了控制信号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没有什么能难倒电子工程师的

网友B:
这个你可以保存一个memery试试

网友B:
使用graph跟踪这个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C:
这个CCS没有存储机制的。

网友C:
你还是存储成数组保存然后显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存储成数组保存然后显示吧。

这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graph跟踪这个寄存器的数值。

寄存器是说的哪个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可以保存一个memery试试

你说的保存数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使用graph跟踪这个寄存器的数值。

哪里寄存器能够保存数值的?

网友F:
使用while进行等待。

网友G:
坐等信号,然后启动,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