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DO的实际电压小于datasheet的输入操作电压会怎样》?

楼主(2016-08-31):
如题:比如ams1117-3.3 datasheet中标识输入4.75《vin《12V,那么vin接到锂电池的话,(负载电流很小20ma以内)
1》它的输出是怎样的呢?
2》对芯片有无损害?
3》锂电小于3.3的情况下,ldo的输出压降大概多少?

网友A:
1,输出要看datasheet,这个内部结构我不熟
2.对芯片如果说是1117的话没啥坏事
3.锂电池小于3.3V的话,LDO这东西还有输出吗?
贴上Datasheet吧

网友B:
如果负载电流很小的话,输入电压低一点是可以有输出的,但是有时候电流一波动,就没有输出了。不能这么使用!

网友C:
手册以外的性能参数,就不要考察了,
我告诉你,你信吗?
厂家不测试,能告诉你吗?但厂家会测试吗?

所以这事没意义。
老老实实根据参数设计电路,才能得到扎扎实实的结果。

网友D:
自己实测就知道了,一般如果是三极管做调整管的话,静态电流会变大一些. MOS的话就纯粹是输入=输出.

网友E:
队1117来讲
输入跌落 ,输出不稳压 ,同步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