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在f429上实现ov2640串口摄像头

楼主(2016-08-31):
在f429芯片集成了一个DCMI接口,可以与大多数数字摄像头直接相连,实现数据高速回传,此外f429中还有一个LCD控制器,如果如果DCMI和LCD显示缓存区是一样的,那么就可以实现摄像图像的实时显示。起初相要做的是刚刚所叙述的功能。但是手上有的是discovery板子,板载芯片是stm32f429zit6,管脚不够多,导致DCMI和LCD有管脚冲突(DCMI_HSYNC和LCD_VSYNC),两个功能不能同时使用。于是就换了种方案来实现,使用ov2640的jpeg模式,图像数据经过串口回传给电脑,使用电脑显示。
         经过分析,该程序主要解决两个部分的配置:1.串口   2.DCMI管脚
1. 串口
这里的串口配置可以使用最基本的配置即可,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2.DCMI配置
记得STM官方有提供过ov2640的驱动的,具体在哪里由于时间太久不知道了。将文件copy到工程中。首先要先完成管脚配置。这个在void OV2640_HW_Init(void)中实现。其次要完成DMA的配置,这里使用了双缓冲DMA。配置DMA在void OV2640_Init(ImageFormat_TypeDef ImageFormat)中完成。此外官方例程中的OV_Init中没有完成jpeg格式的支持需要自己添加,具体代码看程序。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开启DCMI_JPEGCmd(ENABLE)。
到此就基本完成了。编译工程,就可以使用串口图像助手完成图像的读取。由于串口速度慢的原因,图像帧率只有1.5 frame/s。这主要是由于串口速度慢的原因。这个速度慢得要死,就当娱乐练手吧。

附件中有:可运行的程序还有一个串口图像助手。连线按照void OV2640_HW_Init(void)中配置的即可,或者适当修改。

网友A:
摄像头的数据比较多,必须的用DMA,要不CPU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的数据比较多,必须的用DMA,要不CPU扛不住。

恩,肯定的,必须用DMA传输!
MCU自己传会累死的。
高级点的会直接用RAM缓存,
效果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肯定的,必须用DMA传输!
MCU自己传会累死的。
高级点的会直接用RAM缓存,

对的,RAM这个可以搞一搞,要不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RAM这个可以搞一搞,要不速度跟不上。

成本是个大问题,在就是需要CPU的支持!
不好搞啊

网友A:
可以挂载外置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挂载外置的RAM。

成本啊,多花不少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本啊,多花不少钱的。

想高大上肯定多花几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