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OLED程序

楼主(2016-08-31):
这个是STM32和OLED的程序,借助了原子的寄存器文件。可显示1206 1608 和3216大小的字符。实测可用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通过MiniSTM32开发板的OLED接口,控制ALINETEK OLED模块显示ASCII字符。

注意:
1,做此实验需要购买ALIENTEK OLED模块才可以.
2,本代码可以SWD下载仿真.

网友A:
进来看看,感觉不错

网友B:
void __BASEPRICONFIG(u32 NewPriority);
u32 __GetBASEPRI(void);
u16 __REV_HalfWord(u16 Data);
u32 __REV_Word(u32 Data);

网友C: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网友D:
//nus为要延时的us数.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网友E:
Mini STM32开发板
使用SysTick的普通计数模式对延迟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