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P3.4低电平很快,但是检测P3.4高电平却要等几秒,求思路

楼主(2016-08-31):
功能:检测P3.4的电平信号,高低电平各作出相应的动作

问题:检测P3.4低电平很快,但是检测P3.4高电平却要等几秒,求指导思路,有什么可能性,单步调试的时候是很正常的走,但是全速运行会有这个问题,运行了这个函数之后,后面还有3个函数的,例如采AD
我用了一个LED进行高低电平的检验

论坛的代码块没有格式,不好看,我就截了图,应该可以看清的

网友A:
不清楚啊。看这段程序,检测低电平和高电平的时间复杂度应该是一样的阿。
你追踪一下当高电平的时候,mcu都在哪里耗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啊。看这段程序,检测低电平和高电平的时间复杂度应该是一样的阿。
你追踪一下当高电平的时候,mcu都 ...

一次ADC花了1.424s,为了误判断我还加了5个循环,所以起码5s 以上 ,也就是灭LED灯要5s  为啥要这么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次ADC花了1.424s,为了误判断我还加了5个循环,所以起码5s 以上 ,也就是灭LED灯要5s  为啥要这么久。 ...

ADC花了1S多,这么久,用的板子上自带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花了1S多,这么久,用的板子上自带的ADC?

是的,用板子自带,应该是在采ADC的时候没有关中断,然后就耗时间有点久,430的采ADC之后会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在定时器中断处退出低功耗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