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6-08-31):
如图是一个运放扩展电流恒压源,运放5脚为5V 恒定不变。对于此电路,小弟请教:1---如何分析运放7脚输出电压是多少?2----根据三极管Q1的Ib变化才能引起Ic的变化,现在Q1的
E极恒定不变,当Q1的E极所接的负载变化时,如何分析Q1的Ic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1、三极管总之是工作在线性状态,所以运放输出电压大约5.6v。
     再要精确,就要根据Vce(10v)、Ic(5v/负载R)、Ib和管子特性去计算了。
     貌似没人关心这个值。

2、不论负载怎么变,总归是负载电压(即6脚电压)发生变化,
     然后运放输出端改变,通过三极管强迫负载电压回到5v。
     可以设想负载电压升高,然后会发生什么,降低会发生什么。
     总之万变不离其宗,即:负载电压(即6脚)会迅速向5脚靠拢。

网友B:
图中6脚接5V,描述说5脚接5V

网友C:
谁是因,谁是果,此款恒压电源的机理要搞清楚,反馈环路是怎么样的,6是传感器,358是驱动器,管子是执行单元。这是动态平衡过程。

网友D:
1---如何分析运放7脚输出电压是多少?
约为5.6V。若想精确计算,需要三极管的β值和负载的阻值,β因个体而异,因而计算意义不大
2----根据三极管Q1的Ib变化才能引起Ic的变化,现在Q1的E极恒定不变,当Q1的E极所接的负载变化时,如何分析Q1的Ic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负载变化是,Ic粗略的由 5V/负载阻值  计算出,然后根据β数值算出Ic。只要保证三极管没有饱和,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没必要关心这个。根据实际负载选取三极管更重要。

这种电路反馈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三极管的个体差异,使电路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网友E:
电路5脚电压恒定,根据虚短,负载改变时,6脚电压等于5脚不变,就恒压,
Q1相当于可变电阻调节C、E两端压降。

网友F:
二楼说的对,运放作比较器用,驱动三极管的基极,控制三级管的导通程度,当系统稳定时,突然负载变化引起5v电压变大,运放输出负,关小三级管,shi5v减小,反之亦然。负反馈电路

网友G:
你可以认为Q1的E才是运放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