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64 ANCS问题

楼主(2016-08-31):
大家好,本人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本人写好ANCS服务后,用IOS手机连上设备后,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正常接受手机的消息通知的。但是在手机重启时手机系统自动连接上设备。这时候手机之前的消息通知全部推给设备,并且NS数据中event_flag标志字符并没有第三位标志(正常情况下我是根据第三位来过滤已经推送过的消息)

请问是不是我discoverANCS函数有问题呢,为什么重启手机,手机推过来的消息不知道怎么过滤。

或者 有人有 ANCS服务的代码吗,让我借鉴借鉴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帮顶

网友A:
我觉得既然是收到的消息有问题,不一定是你CC2564 ANCS配置的问题,也可能是手机端app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既然是收到的消息有问题,不一定是你CC2564 ANCS配置的问题,也可能是手机端app的问题 ...

是手机,与APP无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手机,与APP无关的。

难道ios手机上不需要app就可以和cc2564连接?
一直用安卓,没用过那么高大上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ios手机上不需要app就可以和cc2564连接?
一直用安卓,没用过那么高大上的手机 ...

手机系统蓝牙应该能直接连上去。我用的是LightBlue连接的。IOS手机的消息通知是手机系统发的,和app没有关系的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B:
过滤掉已经存在通知中心的信息。
EVENT_FLAG_PREEXISTING<-------类型
把这个类型的消息滤掉。

网友C:
这个还没没怎用过的,直接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