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子系列

楼主(2016-08-31):
在公司的项目中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MCU莫名的复位了。
1.电路中没有复位电路;
2.所有电位脚电压都很稳;
3.软件控制逻辑没有其余错误。
完全没有了思路,请问各位前辈高人,有没有什么思路之类的?

网友A:
没有复位电路,msp430怎么正常工作的?
至少也该有个容阻复位电路吧?

网友B:
设置看门狗了吗?

网友B:
查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或者内部软件变量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或者内部软件变量过多。

电源应该没问题,几个电位都很稳定。
软件变量过多会造成复位?!
有先例么?

网友C:
难道是你的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C:
软件没有问题就是硬件的问题,电压可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没有问题就是硬件的问题,电压可能不稳定

还在追查,应该就是电压吧,同一程序,一批板子没事,一批有事

网友D:
没有看懂,楼主的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D:
这个问题都是描述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都是描述的太简单了。

确实这类型的问题,不好描述~

楼主: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硬件上存在问题,之前没有发现,是因为示波器的采样率没有调高,有个PIN的电压跳动没有被抓到。
不过如今问题就变成了,这一批芯片的电压为什么容易跳变了。

网友E:
会不会是复位引脚有静电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