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到一个奇怪的 PNP三极管电路 大家看看

楼主(2016-09-01):
如上图,PA为单片机IO口,LDO5V   为其他IC 供电

抄到的电路如Q2部分所示,PA2为高电平
疑问:PNP三极管 不应像Q2这样用吧?
一般都如Q1 ,E极应该接电源,PA1高电平,不导通,PA1为低时,导通(理论上叫作: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现在实际测得Q2电路,是可以控制LDO5V 的,

LDO5V=0V时,实际电路中,VCC为锂电供电,电压测得3.98V,
PA2处电压3.96V(这个高电平是单片机给的,单片机电源也是VCC)

LDO5V=VCC时,VCC=3.93 V PA2=3.17 V

我觉得这电路是不对,更理解不了是怎么工作的,求解释

网友A:
5V当然比VCC高了,所以向上

网友B:
有一种晶体管电路叫 “射极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基集电流令Q2充分饱和状态下,反接CE,其饱和压降小。您可一测测两种不同电路的饱和压降就明白了。Q1,Q2 ...

Q1   当  PA1 低时导通,
那Q2  是PA2在什么情况下导通?

实测是:
LDO5V=0V时,实际电路中,VCC为锂电供电,电压测得3.98V,
PA2处电压3.96V(这个高电平是单片机给的,单片机电源也是VCC)

LDO5V=VCC时,VCC=3.93 V PA2=3.17 V

LDO5V  从零  跳到,VCC时,PA2  做了什么?不好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基集电流令Q2充分饱和状态下,反接CE,其饱和压降小。您可一测测两种不同电路的饱和压降就明白了。Q1,Q2 ...

在“基集”电流令Q2充分饱和状态下
“基集”是指,基极么?还是指基极和集电极?
PNP三极管触发条件是,Ube<0    Ubc>0;(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Q2  原来LDO5V  =0V时  满足不了  触发条件啊?!还请细说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CE对调使用时,左图=右图,角色互换,分析您就用左图就可以了;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弄得非常明白,请仔细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原谅我的继续追问哈
原理结构我们先不去说它,我只想搞明白 他怎么工作,能用他就行
简单说  回答我两个问题就好
1,LDO5V  从0V  跳到,VCC时,PA2  做了什么?
2,LDO5V  从VCC  跳到,0V时,PA2  做了什么?

下面是不明白的原因:
三极管触发条件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这个对吧?

当一开始,LDO5V=0V 时,实测Q2各极状态分别为 E=0V,B=3.9V,C=3.9V
PA2  做什么动作    才能使管子导通呢?   触发条件 不能满足啊?!没错吧?

当LDO5V=VCC=3.9V时 实测Q2各极状态分别为 E=3.9V,B=3.17V,C=3.9V
假定已经导通,E到B  压降为0.7V左右,这个当然对(发射结正偏)嘛
但 这时   C  电压  大于 B了 ,不满足 ,集电结反偏 了啊?!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LDO5V  从0V  跳到,VCC时,PA2  做了什么?------PA2躺地上去了(拉低)。
2,LDO5V  从VCC  跳到,0V ...

早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左图是对的,右图也是左图,只是CE互换,压降小。
原理我不去看,我只要记住这个,会用就行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老师!

网友D:
不关心CE颠倒,颠倒了有些场合一样用。
关心PA输出直接到基极,没有串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关心CE颠倒,颠倒了有些场合一样用。
关心PA输出直接到基极,没有串电阻吗? ...

有的,为了方便,我没有画出来

之前没有见在CE颠倒的,颠倒了,就毁我三观了,解释不了。我记住就可以了,可以倒,压降小。有空再看原理去。

网友E:
认真思考了好久,觉得越想原理越乱,刚刚突然想到一个解答之处:简而言之pnp管来说,基极电压高ce断,基极电压低ce通,这个结论是没错的,所以就不考虑电流的问题了,真是有心无力啊

网友F:
学习了!太感谢了!!!

网友G:
三极管:C、E脚可以互换角色
----注意,只是可以,但参数性能等与手删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出厂定义好C,E脚------BC结,  BE结
是因为三极管最好是要求:BE结薄, BC厚
但是厚薄互换也是可以用的,原理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