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洗衣机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6-09-01):
洗衣机工作不稳定,有时洗了一半会停着不动,左边那排灯(选择洗衣程序的)会反复闪动,有点像单片机电源不够反复重启的样子。
我估计有两种可能:电脑板坏了,或者电源坏了。不知哪种可能大呢?
另外,怎样区分连到电脑板上的各个线头?难道要顺着线捋到传感器吗?
两个图,一个是洗衣机,一个是电脑板。
谢谢!补充:有何注意事项?最担心的就是修好了以后漏电。

网友A:
过了保修期了?

网友B:
根据我多年经验,楼主你还是买台新的吧

网友C:
拆开测一下不就明了了?

网友C:
我家的是三洋,如果有问题,会有故障提示代码。还有蜂鸣器提示。 你这个如果传感器有故障,应该也会有故障提示吧。 没有提示的话,估计电源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C:
另,检查一下波轮里面有没有卡硬币

楼主(点评):
昨天拆了一下,果然掉出个硬币,可惜没看清是从哪里掉出来的。

网友D:
是正常超载报警,你把桶里衣物放均匀些,重启即可.
原因是桶偏了,可能病因:东西挤一堆了;桶四周的拉簧锈蚀了,拉力不均.

网友E:
感觉是波轮有问题  不是楼主将什么金属制品落里面了就是水位监测开关坏了  要不就是主板进水受潮了

网友F:
这类板子都是灌胶封固防水的,即使你割开修好,怎么重新灌胶密封是个大问题,建议直接换新板子,或者新机,滚筒式的好用多了,省水,磨损少,不易缠绕。最近买了个7公斤的滚筒式孝敬老人家,变频直驱,自动控水控温,有臭氧洗功能,可杀灭笔记本电脑、手机、衣物上的大部分病毒、细菌和螨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类板子都是灌胶封固防水的,即使你割开修好,怎么重新灌胶密封是个大问题,建议直接换新板子,或者新机, ...

慎用臭氧产品

网友H:
洗衣机非常好修,电路简单。就楼主的情况,可能是接触问题,重点查接插件和PCB。如果是老t说的报警,那应该出现在甩干环节,这时开盖看看便知。

网友I:
洗衣机电路虽简单,但波轮滚筒等位置出问题,拆卸非常麻烦,可能还得两个人合作。
尤其是用的久点的,螺丝要是生锈,就。。。
尤其是智能洗衣机,配件不通用,某宝上要是买不到电路板,就只能高价找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正常超载报警,你把桶里衣物放均匀些,重启即可.
原因是桶偏了,可能病因:东西挤一堆了;桶四周的拉簧锈蚀了, ...

红圈里就是拉簧吧?因为没经验,所以没拿出来看。伸手进去摸了,没有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圈里就是拉簧吧?因为没经验,所以没拿出来看。伸手进去摸了,没有锈。
...

壳子都烂了,5年不止了吧.哈
我家那个日立全自动用了几十年了,也常有这问题,灯闪,不动了.把衣服扯匀了,再开就动了.拉簧也不修了,只用中水位,东西少放点,还能混一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都烂了,5年不止了吧.哈
我家那个日立全自动用了几十年了,也常有这问题,灯闪,不动了.把衣服扯匀了,再 ...

我家衣服多,看来拉簧还是有必要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家衣服多,看来拉簧还是有必要换的。

洗衣机原理与维修技术 273页
洗衣机维修速成 226页 14.3M
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故障检修1000例 383页

网友J(2017-09-01):
引用 网友F:
这类板子都是灌胶封固防水的,即使你割开修好,怎么重新灌胶密封是个大问题,建议直接换新板子,或者新机, ...

采用有机硅软胶可以轻松的除胶和重新灌封,并且比环氧胶能起到更好的防水减震效果。13073650296

网友K:
振动开关出问题了

网友L:
重新买新的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