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检测电池电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9-01):
R2和三个电容可以无视,
剩下就是基本的加减法电路。
因为运放供电是单电源,由Vref设定运放的工作点,

网友B:
检测电池电压怎么整的这么复杂!
看电压范围应该是锂电池吧,截止下是0V,未截止下是3.0V~4.2V,这么高的电压用不着放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和三个电容可以无视,
剩下就是基本的加减法电路。
因为运放供电是单电源,由Vref设定运放的工作点,

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图纸说明上说R2是平衡电阻,不知道怎么实现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池电压怎么整的这么复杂!
看电压范围应该是锂电池吧,截止下是0V,未截止下是3.0V~4.2V,这么高的电 ...

应该是衰减,不是放大,但是C1 C2 R2图纸说明上说是做平衡用的,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C:
感觉用TL431就能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池电压怎么整的这么复杂!
看电压范围应该是锂电池吧,截止下是0V,未截止下是3.0V~4.2V,这么高的电 ...

应是电池包的电池检测,必须用差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是电池包的电池检测,必须用差分的。

为何必须用差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何必须用差分?

电池之间关头尾相连。如果以单端采集,有可能超出AD的范围,如车用电池,总电压400-500V,怎么会单端采集呢。

网友A:
电池包、高压都可以单端采集,
加个电阻,I/V转换一下,电路更简单。

差分这个可以模块化,模块可以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