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软件自动不能自动跳转

楼主(2016-09-01):
如题,在IAR的编译的程序中,在主函数里,选中一个调用的函数,右击选择自动跳转,没有反应,求大神帮忙

楼主:
点击跳转 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击跳转 没反应

IAR的这个功能据说要碰运气

网友B:
一半有用tools->options->Project->Generate browes infomation 沟上后,重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半有用tools->options->Project->Generate browes infomation 沟上后,重启软件

本来就是勾上的

网友C:
很久没用iar了,用ccs跳转很顺畅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试试看。

网友D:
如果没有找到定义,试试全选怎么样

网友E:
关闭软件,重启,然后编译所有文件,一般可以。

网友F:
要等程序完全编译链接完,结束以后才能点这个,否则会造成无法跟踪。

楼主:
好像是不行的

网友G:
重新安装软件试试看。

网友G:
找到goto define也不行吗?

楼主:
并不行  结贴了啊

网友H:
这个问题的我有时也会碰到的,,不过么怎多注意的。

网友H: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直接的将该工程的整个关掉的,再重新打开的就OK了

网友I:
点击右键也没有作用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点击跳转 没反应

重新安装软件试试。

网友J:
一直用的IAR,还没遇见这种问题呢,不行就重装一次吧

网友K:
关掉再重新打开软件试试

网友I:
重新安装软件试试,可能兼容性不好。

网友I:
你使用管理员模式可以吗?

网友L:
试试tools->options->Project->Generate browes infomation

网友M:
软件怎么不能实现自动调整?

网友M:
把软件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N:
来吧,加入CCS的行列吧,个人感觉比IAR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