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复位芯片

楼主(2016-09-01):
哪位知道有没有1.8V复位芯片可以推荐,封装要求SC70(跟SOT23差不多大小)

网友A:
复位芯片常见检测电压是1.63V,1.8V检测阈值的比较少见

网友B:
去Holtek和Microchip找,这两家没有就比较难找了。

网友C:
用3.3V的复位芯片,然后2T45转成1.8V

网友D:
MAX809 里有 1.2V 1.6V 的阈值, SOT23 封装, 应该可以考虑吧

网友E(2016-11-23):
安森美的NCP302/3系列有;
RICOH 的R3117N 工作电压1V-6V,电压检测用的,用于复位也可以,原理都是滞回比较器。

网友F:
SC70要比SOT23小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