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神帮忙设计一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9-01):
tl431不解释

网友B:
这个呢

网友C(点评):
电源和运放输出端直通?

网友D(点评):
多了一根线。

网友E:
把你的要求写详细些.

2,8V是供电电压吗?2.8V允许多大偏差?
红灯和蓝灯驱动电流多大?

楼主:
2.8不是供电电压,就是经过稳压得到的电压。偏差在0.10内

网友F:
用TL431稳压做参考源,电阻分压,比较器做窗口比较器,注意选比较器的Offset不要太大的。

网友G:
不考虑功耗?

网友H:
附件。或用合适非门、施密特也可以。

楼主:
我手上有一些基本的电子元件,我想问下用LM324能实现吗

网友H:
只是仿真,楼主要根据发光管调节12K的电阻。

网友B:
还得用个上拉电阻,我疏忽了

网友H:
两个阀值一样的门电路也可以。都是示意图,要根据实际电路调整。

网友I:
楼上用运放实现这个功能非常不错,比较简单

网友J:
最简单的用个稳压二极管不就搞定了

网友K:
LZ想做什么?

网友L:
直街用比较器输出用一个p管与一个n管分别驱动红灯与蓝灯就行了